优利德万用表存在的问题

楼主:
万用表是维修人员的重要工具,我个人偏向使用优利德,比胜利的表好用些。

电路板维修用自动档的表更方便。用了UT71C、 UT171A   UT61E+的表。

三个表不同,测量电路板同一个IC脚 的电阻时,测量显示的阻抗值是同不的,当然测量电阻时的阻值时三个表的测量值是相同的,

测量不是标准电阻的阻抗时,三个不同型号的表的测量值就是不同,不同厂家的厂家的表也是测量值是不同的。

UT71C有保存数据时,手动按一次保存键,显示值就波动一次,保存数量是100个,数量是太少了。用直流电压档测量功放的高压开关电路时,直流电压档不能自动换档,显示一个很小的电压值,厂家的解决方法是用手动选择直流电压的量程档位,才能测量开关的直流电压。

工业级的UT171A表,测量电子元件的电容,很多时候是没有测量值,电容测量不准确的,这个是我的表寄回维修过后也是如此。

手动保存测量数据的按键不够灵活,表上的按键都是要用力按下才行的,手动测量时用自动保存就用不上了,自动保存时没有时间提示,手动换测量位置的时间与自动保存时间很难合拍了。

感觉厂家根本就是以自动保存数据为主,没有考虑操作者手动保存的不便。

UT61E+表测量频率时不准确,测量开关电压时不能自动换档,测量频率时表笔要串联个电容就好些。测量同一个电子元件的阻抗,61E+的测量值是最小的,差别是相当的大。

UT61E+和UT171A的电阻档测量电路板的元件时,总能碰到测量值在M与K欧姆间循环显示,电路板上没有大电容也没有大的电感,元件脚白阻抗值是多少不知道了。同一个测量点或者是电路板有并联的脚位,多测量几次,每次的测量值都会不同。

网友:
UT表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电池不经用,用多了,一个星期电池就废了,

网友:
用UT171A测量芯片74LS245脚对地电阻,把表转到电阻测量是1.35M欧姆,按下最大值的按键后表盘上显示的MAX,这时测量同一个脚,表上显示的电阻值就是2.62M了,电路板是取下来,245是总线数据传输,相当芯片的脚就是悬空的。

就是选择一个MAX/MIN的按键,测量值就变化这么大呢。

网友:
用UT61E+测量电路板上74LS245脚的电阻,记录顺序是上面一排数据是从1号脚到10号脚,测量阻值稳定,下面五行是11到20号脚阻值,多次重复测量阻值不稳定,横跳。

网友:
这个电路板是好的,IC也是好的,用UT171A测量8个B脚的数值是相似,接近相等的。

74LS245输出输入端是74LS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