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线绕电阻一般能抗多少度?

楼主:
像这样的波纹绕线刹车电阻用来作为变频器刹车制动电阻,一般能够耐受多少度?外观会有显著变化吗?

网友A:
100-200度,要看有没有主动风扇冷却

网友:
能承受最高温度可以37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200度,要看有没有主动风扇冷却

100到200度,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准确一点的?

网友:
电梯制动、起重机的制动用的就是波纹线绕电阻

变频器大功率的也用

主要作用是刹车制动

波纹线绕电阻能让电机产生电能转化为热能来工作,快速、有效的制动

网友:
抱歉,作为一个电子初学者和爱好者,我无法给予你高质量的回答。

网友B:
变频器刹车电阻基本不会用这种,不能再单独给这个电阻配风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刹车电阻基本不会用这种,不能再单独给这个电阻配风扇吧。。。

那应该用哪种,铝壳的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用哪种,铝壳的还是什么?

采用长方形铝壳的那种电阻,安装在金属上(比如机柜内壁)进行散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