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TMC2208 步进电机评估板】第五篇:步进电机驱动相电压测试

楼主:
通过示波器连接到M1A、M1B可以查看电机驱动电压

实物接法:

驱动波形:

整个周期为:156Hz

上半周期最大占空比:95.18%,PWM频率为34KHz左右

低占空比:在17%左右,PWM频率为34KHz左右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相电压测试,除了测试占空比还应该测的什么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相电压测试,除了测试占空比还应该测的什么东西呢

我这边测试反电动势势、幅值电压、PWM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