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的芯片内部PWM输出级的工作原理

楼主:
这个是芯片PWM输出级部分,Clock,F/F,PWM这三个信号是输入,只要有一个是高电平,Q1/Q2/Q3就会有一个导通,将导致Q6的基极为低电平,导致Q6关闭,反之三个输入信号都为低,则Q6打开,导致Q8关闭,然后后面的Q7/Q8/Q9/Q10/Q11这几个管子是怎么工作的没有看明白,有了解的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Q6饱和,则Q8关断,Output端高电平。Q6关断,Q8导通,则Output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6饱和,则Q8关断,Output端高电平。Q6关断,Q8导通,则Output端低电平。

为啥Q8关断输出就高电平了,是因为Q8关断,导致Q9的基极是高,这样Q9导通,Q10的的基极就是高,导致Q10导通,又因为Q8关断,导致Q11也关断了,所以输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Q8关断输出就高电平了,是因为Q8关断,导致Q9的基极是高,这样Q9导通,Q10的的基极就是高,导致Q10导 ...

Q8发射极输出,供给Q11的基极电流,这种接法叫复合管接法,比较早的称呼是达林顿接法。可以把Q8和Q11合起来看成一个电流放大倍数很大的管子。Q9发射极输出,供给Q10基极电流,Q9和Q10也是达林顿接法,可以看成一个电流放大倍数很大的管子。

Q7是Q8的集电极负载。Q9基极接在Q8集电极,把Q8看成集电极输出的共发射极放大器,所以Q9恰与Q8反相(Q8与Q9永远是一个导通另一个就关断,一个关断另一个就导通)。于是,Q11与Q10也是一个导通另一个就关断,一个关断另一个就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