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设计难点

楼主:
5芯积分

具体情况是现在的恒流设计像图片所示,Vcc2比较高,大概在30V以上,由于负载太大(大概10-100K)导致负载两端电压作差之后有刺,想请教一下,怎么能把恒流源部分的电路给放到负载的前面,让负载能够有一端直接接地?

网友:
使用改进的Howland电路。

网友A:
另一个办法:把R7和负载位置对调,Q3改用P沟MOS管或者PNP双极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办法:把R7和负载位置对调,Q3改用P沟MOS管或者PNP双极型管。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办法:把R7和负载位置对调,Q3改用P沟MOS管或者PNP双极型管。

但是问题是VCC2很高(大概30-50V),VCC1只有5V,如果负载和R7换位之后,放大器是不是会承受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但是问题是VCC2很高(大概30-50V),VCC1只有5V,如果负载和R7换位之后,放大器是不是会承受不住?

而且Vin电源的目前范围实际也只有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Vin电源的目前范围实际也只有0-5V

【而且Vin电源的目前范围实际也只有0-5V】

那就用2楼介绍的Howland电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Vin电源的目前范围实际也只有0-5V

【而且Vin电源的目前范围实际也只有0-5V】

电源电压可达30V的普通运放很多。如果需要更大电流,二楼电路运放级联一个NPN管即可。

网友:
你要的是高边恒流,你的图是底边恒流,拓扑就不一样,就别想着在现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了。得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