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BMS控制策略探讨

楼主:
1 BMS 及BMS 控制策略全景图

BMS 系统指电池管理系统(英语:Battery ManagementSystem)是对电池进行管理的系统,顾名思义就是用来管理动力电池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对电压、电流、温度以及电量等参数采集、计算进而控制动力电池的充电放电过程,实现对电池的保护,保证动力电池能够在最佳的环境下,发挥最好的性能。BMS 也是连接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的重要纽带,BMS 控制策略的好坏直接影响动力电池的性能发挥,针对新能源汽车BMS 控制策略主要有以下控制策略图1。

2 BMS 控制策略

阐述本文重点从电源系统阐述整车上下电策略,充放电系统阐述快慢充电策略、热管理策略,高压互锁系统阐述互锁功能检测策略。

2.1 整车上下电策略

2.1.1 上电策略

当点火开关打到ON 档,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仪表,BMS 等自检。BMS 自检确认:

a.若插枪为充电状态时,BMS 发送插枪状态给VCU,VCU 不执行上电程序;

b.环路互锁检测端为低电位搭铁信号,若BMS 未检测到搭铁信号,则发送环路互锁故障报文c 给VCU,VCU 不执行上电程序;

c.BMS 自检电池各个状态允许上电,发送电池状态允许上电报文d 给VCU。VCU 自检后确认:VCU 确认BMS 的a、b、c、状态允许上电,并确认收到电机控制器已完成上电准备的可驱动报文m,并检测到钥匙ON 信号后发送继电器闭合报文k 给BMS 允许上电。

然后BMS 启动K4、K3、K2 预充电(图2),检测G1、G2 电压与总电压相比较差值小于总电压的10%(预充90%),此时K1 吸合,同时释放K4 完成预充过程,BMS 向VCU 发送预充完成报文e,VCU 收到后向MCU 发送可运行报文r。若从上电开始到预充超过3 秒没完成,BMS 记录故障,停止预充,BMS 给VCU 发送预充故障报文e,VCU 向MCU 发送关闭报文r,不启动空调,PTC,DC/DC 等。

2.1.2 下电策略

当点火开关打到OFF 档位时,VCU 发出下电报文,向电机控制器发出关闭驱动的关闭报文r,电机控制器完成关闭后给VCU 发送扭矩关闭报文m。然后VCU 给BMS 发出关闭继电器报文k,BMS 控制K1、K2、K3 断开完成下电。行车下电策略:

1)行车下电就是行驶过程断高压,是指在行车过程中,VCU 发送高压回路断开要求,VCU 进入错误状态(IGHOLD状态),所有高压设备不使能,在VCU 发送高压回路紧急断开指令后,BMS 立即响应,依次断开K1/K2 继电器;

2)当出现三级故障,BMS 上报VCU 告警后,若是未接收到下电指令,关断K1/K2 继电器策略如下:BMS 需要延时切断,最大延时时间为30S。在下电过程中,若BMS 的12V 唤醒信号(包括IGN OFF和充电枪断开信号)丢失,BMS 需要按照原下电逻辑进行延时下电,数据存储完毕并在12V 唤醒信号丢失3s 内进入休眠。

2.2 快充和慢充策略

(1)插入快充或者慢充枪时,启动充电桩,当点火开关在OFF 档时,BMS 接通12V 电源进行自检,检测到插枪报文给整车CAN。BMS 确认:

a.电池自身状态允许充电b,充电机的硬件,温度正常报文。

若BMS 检测到a,b 状态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则发送关闭报文给交流充电机;若满足,则控制K2、K4 吸合,达到预充电压后,K1 吸合,K4 释放,完成预充。然后BMS 发送允许充电最高电压356V 和最大电流报文,并发送打开充电机命令报文,充电机发送启动报文给BMS,充电机在充电过程中,充电机发送任何一个故障或充满电请求关闭时BMS立即关闭接触器K1,K2。若充电过程中,打开点火钥匙ON时,VCU 收到BMS 插枪报文b 后,不执行上电程序。

1)若插枪前点火钥匙在ON 档时且整车处于上高压状态时,BMS 检测慢充或快充报文b 发送给VCU,VCU 立即向MCU 发送关闭扭矩输出报文r,并向BMS 发送继电器断开报文k,BMS 立即向充电机发送关闭命令,BMS 立即强行切断K1、K2、K3,继电器,并停止充电。

2)正常充电过程中,BMS 根据采集到动力电池最高最低的温度、不同阶段时的电压,实施调整充电电流大小,保证充电正常充电,一般来说,常温情况下快充不得超过2 小时,慢充不得超过12 小时。

(2)热管理策略

慢充加热策略

当慢充插枪插入,车载充电机输出一路12V 电源给BMS供电,当电池最低温度≤0℃时,闭合慢充继电器和加热继电器,启动加热系统,加热请求电压为370V,加热请求电流为3A;当电池最低温度T≥6℃时,延时2 秒断开加热继电器,恢复正常充电,若是充电过程中温度T<0℃时,请求电流降为3A,延时2 秒闭合加热继电器,实现循环加热;当加热过程中温差>15℃时则停止加热;

快充加热策略

当快充插枪插入,充电桩输出一路12V 电源给BMS 供电,当电池温度≤0℃时,先闭合快充继电器和加热继电器,再闭合总负继电器启动加热系统,加热请求电压为370V,加热请求电流为5A;当温度T≥5℃时,延时2 秒断开加热继电器,恢复正常充电,若是充电过程中温度T<0℃时,请求电流降为3A,延时2 秒闭合加热继电器,实现循环加热;当加热过程中温差>15℃时则停止加热;

2.3 高压互锁功能检测

1)高压互锁功能,用于整个高压电路中互锁功能检测;

2)BMS 上电时如果无法检测到高压互锁信号,则不允许上高压,BMS 运行中检测到高压互锁信号丢失,需要发报文通知VCU,按照三级故障下电流程动作,如充电状态下无法检测互锁信号,BMS 需要将充电需求电流降为0,按照3级故障断开充电回路。放电状态下,BMS 需要将放电功率限制为0,按照3 级故障断开放电回路;

3)BMS 检测到此故障后,整车报文中总故障上报3 级故障,TBOX 监控平台将显示故障等级;

4)放电回路互锁信号由整车控制器提供12V,当整车ACC 信号断电时,该信号值为0V;

5)放电环路互锁信号保护要求硬件独立控制,当放电回路互锁信号所连接的接插件、维护拔出时,断开放电回路接触器,断开高压。

3 结语

以上重点阐述整车上下电策略、快慢充电策略、互锁功能检测策略,随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在实际应用中不断识别和发现问题,需要不断对BMS 策略进行优化,使BMS 管理系统更加完善,对新能源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