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是多层压制绝缘层和螺旋绕制的绝缘层?

楼主:
GB9706.1-2020里提到绕组元器件中的多层压制绝缘层和螺旋绕制的绝缘层,我块是指什么我没太理解,有接触过的吗?

网友:
大概知道了,应该是绕组间或者绕组和铁心的隔离层。

网友:
多层压制绝缘层通常具有较高的电气强度,各层之间的压力和温度较为均匀,用的是耐热塑料材料聚氯乙烯PVC和聚乙烯PE。
螺旋绕制绝缘层的电气强度可能相对较低,用的材料是聚酯薄膜、聚酰亚胺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