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丰明源的BP85928D应用,看不太懂

楼主:
这个固定5V输出,有输出引脚吗?是如何做到输出的?

网友A:
【这个固定5V输出,有输出引脚吗?是如何做到输出的?】

看电原理图,像是Buck-Boost电路。

输出是Vout两端,上为负,下为正,恐怕不是【固定5V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定5V输出,有输出引脚吗?是如何做到输出的?】 看电原理图,像是Buck-Boost电路。 输出是Vo ...

上面又写着输出电压纹波小,但是看手册,就没有能输出电压的PIN脚把,我都看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又写着输出电压纹波小,但是看手册,就没有能输出电压的PIN脚把,我都看懵了。

【但是看手册,就没有能输出电压的PIN脚把,我都看懵了】

确实没有输出电压的引脚。输出的正负两端都与芯片不直接联接。

网友:
内部集成MOS管的,外围电路参数手册就不明确的,厂家是暗示要求要和他们联系的,这种芯片大部分的是走批量定制的,然后外卖一部分。

想用就和和晶丰明源联系。

网友:
你的电路图不对,,我给你个图。

网友:
要注意,他这个图是非隔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定5V输出,有输出引脚吗?是如何做到输出的?】 看电原理图,像是Buck-Boost电路。 输出是Vo ...

看看我这个图对吧,,我这个图是固定5V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这个图对吧,,我这个图是固定5V输出的。

【看看我这个图对吧,,我这个图是固定5V输出的】

首帖图怀疑不是5V输出,注意首帖图输出与输入电压方向是相反的,只能说是固定负电压输出。

6楼tagetage提供的电路是Buck电路,其输出电压是正的。但似乎输出并不稳压。

无论首帖电路还是6楼电路,都不是隔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这个图对吧,,我这个图是固定5V输出的】 首帖图怀疑不是5V输出,注意首帖图输出与输入电压方 ...

我贴的图输出电压通过二极管反馈到FB引脚,所以是稳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贴的图输出电压通过二极管反馈到FB引脚,所以是稳压的。

【我贴的图输出电压通过二极管反馈到FB引脚,所以是稳压的】

该芯片与“地”(即输出负端)没有联系,所以输出电压无法反馈到芯片。

芯片的FB引脚(3脚)与GND引脚(2脚)之间并不是输出电压,而是电感(0.5mH)两端交流电压峰值(经二极管整流存储在1nF电容内)。电感两端电压,那是很不确定的,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贴的图输出电压通过二极管反馈到FB引脚,所以是稳压的】 该芯片与“地”(即输出负端) ...

说的有道理,我再考虑一下。 学习了。谢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贴的图输出电压通过二极管反馈到FB引脚,所以是稳压的】 该芯片与“地”(即输出负端) ...

https://bpsemi.com/col179/2846  这个芯片的官网介绍。确实是稳压输出,怎么回事呢。

BP85928D 是一款高性能、高集成度、低待机功耗的开关电源驱动芯片,适用于全电压 85-265VAC输入的 Buck、Buck-Boost等变换器拓扑应用。 BP85928D 内部集成了650V高压 MOSFET、高压启动和自供电电路、电流采样电路以及电压反馈电路,采用先进的控制技术,无需环路补偿即可实现优异的恒压输出特性,极大地减少了外围器件数量,节省了系统成本和体积,同时提高了可靠性。 BP85928D 芯片采用多模式控制技术,能有效障低系统待机功耗,提高效率和改善动态性能,并减小系统工作在轻载时的音频噪声。

优势

内部集成 650V 高压 MOSFET

集成高压启动和自供电电路

集成输出电压采样

固定 5V 输出

优异的动态响应速度,输出电压纹波小

降低音频噪声的降幅调制技术

自适应开关频率,最高 40kHz

改善 EMI性能的频率调制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贴的图输出电压通过二极管反馈到FB引脚,所以是稳压的】 该芯片与“地”(即输出负端) ...

我贴的图输出端有一个390欧姆的电阻,是不是可以和内部恒流配合来控制输出电压恒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psemi.com/col179/2846  这个芯片的官网介绍。确实是稳压输出,怎么回事呢。   ...

【适用于全电压 85-265VAC输入的 Buck、Buck-Boost等变换器拓扑应用】

这一点没有错,首帖就是Buck-Boost电路,6楼是Buck电路。因为MOS管漏极接到了直流输入端,所以无法接成Boost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s://bpsemi.com/col179/2846  这个芯片的官网介绍。确实是稳压输出,怎么回事呢。   ...

【集成输出电压采样】

这个,实在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对输出电压采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贴的图输出端有一个390欧姆的电阻,是不是可以和内部恒流配合来控制输出电压恒定?

【我贴的图输出端有一个390欧姆的电阻,是不是可以和内部恒流配合来控制输出电压恒定?】

这一点,也看不出来。390欧是与负载并联的,即使负载开路,也可以保持一定输出电流,但看不出稳压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集成输出电压采样】 这个,实在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对输出电压采样的。

我明白了。关键在于输出端有一个390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不接不行,芯片的高压启动和稳压输出都靠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了。关键在于输出端有一个390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不接不行,芯片的高压启动和稳压输出都靠它。

芯片启动要靠输出端的电阻,这个我明白。但我仍不明白该电阻能够稳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启动要靠输出端的电阻,这个我明白。但我仍不明白该电阻能够稳压输出。

这个390欧的电阻是不能变的,比如换成350欧或420欧行不行,是不行的,,变的话就不是5V输出了,这个芯片内部有恒流源和采样电阻,和390欧电阻配合就能稳压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启动要靠输出端的电阻,这个我明白。但我仍不明白该电阻能够稳压输出。

1nF充满电之后,FB引脚不是直接和输出电压端接起来了吗?是不是这样采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F充满电之后,FB引脚不是直接和输出电压端接起来了吗?是不是这样采集电压?

【1nF充满电之后】

你说的是6楼图,不是首帖图。我问你:该电容充电到多少?该电容充电是在续流二极管导通期间,此期间电容下端比地高一个二极管压降,上端比输出电压低一个二极管压降。续流二极管关断期间,电容下端对地电压并不确定,当然上端对地电压也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390欧的电阻是不能变的,比如换成350欧或420欧行不行,是不行的,,变的话就不是5V输出了,这个芯片 ...

【这个芯片内部有恒流源和采样电阻,和390欧电阻配合就能稳压输出了。】

这个恒流源输出的电流,也必定通过负载。负载可是不确定的。

还是想不通。

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