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431B-ESC1评测] 七,板载旋钮ADC采样

楼主:
在论坛里看见有的小伙伴使用B-G431B-ESC1开发板的ADC采样旋钮的电压一直都是0V,于是我挑战一下。

一 、硬件确认

3D PCB 确认引脚
经过万用表测量,确认电压会随着旋钮的变化而变化,由0V-3.3V之间变化。

二 、软件初始化

Cube Mx配置

配置PB12 为ADC,默认分配为ADC1 11通道

ADC只有一根线,所以配置为单端

ADC配置

以上Cube Mx配置ADC初始化完毕

代码配置
由于初始化的时候选择的是软件触发,所以需要添加一些代码,才能开始采样。开始采样与获取采样值API如下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GetValue(&hadc1);

三、 实验

四 、完整ADC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ADC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 {0};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LEFT;
  hadc1.Init.GainCompensation = 0;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multimode.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if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1, &multimod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1;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640CYCLES_5;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ADC1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Initialize interrupts */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char printf_data[20];
		uint16_t get_adc=0;
		double voltage=0;

		HAL_ADC_Start(&hadc1);
		get_adc=HAL_ADC_GetValue(&hadc1);
		voltage = get_adc*(3.3/65535);

		sprintf(printf_data,"Get_Adc:%d  Voltage:%.2f \r\n",get_adc,voltage);
		HAL_UART_Transmit(&huart2,(uint8_t *)printf_data,strlen(printf_data),50);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