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笼统的问题,在其他的找的,参考一下

楼主:
AD9361
优:
适用于窄带应用,如700-1200MHz范围的通信。
在宽带应用中,如手持式宽带接收机,频率范围覆盖50M-6GHz
缺:
在宽带应用中,如果不加预选器,容易受到阻塞干扰。
对于需要低功耗的应用场景,AD9361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ADRV9002
优:
低功耗:特别适用于手持或电池供电设备。
宽频率范围:30~6000MHz,覆盖FM数字电台和其他移动电台频段。
高性能的模拟射频通道:继承了ADRV9009的优化性能。
可切换的高性能和低功耗ADC:支持用户软件切换,以在高线性度和低功耗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支持快速跳频:300MHz参考频率下,快速PLL调谐时间可达到15us
缺:
成本:功耗降低,但成本仍然较高,与AD9371的官方报价持平

网友:
下面是网址,使用PIC做的,有源码。 http://www.bobblick.com/techref/projects/propclock/propclock.html 大家好!我将资料放上 ...
大事化小,成功一点点做起 我是搞工程的,我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喜欢把任务分为许多块,没完成一个就有一次成就感,这样愉快的进行 ...
雕刻机买回来一年多了,平时就是用来做一下外壳和五金件的样品加工,但从来没有用来做过PCB电路板,当时买这个机器的时候,同时 ...
数字电源,说起来高级,实际上很普通,跟我一起做一做,你就会掌握它。 ...
我使用了ADA4891-2双路运放,只使用到一个放大器放大信号10倍,剩下一个放大器没有使用,收据手册上说“以单位增益配置连接 ...
# 声音检测系统 ##声音检测系统 ###声音检测系统用来捕获声音,并将声音的时域图和频谱图显示出来,检测系统的界面如下: 5 ...
有奖直播:贝能国际推出基于英飞凌技术的毫米波雷达模组,完美解决PIR市场痛点活动颁奖啦! 名单详见下方列表。请获奖者 ...
现在(汽车)电机控制器中,其IGBT驱动功率大概就只有几W(单项),三项+上下桥总计可能有几十W的需求。电源电路需要将原边供电 ...
低气压试验箱是一种用于对产品或设备进行低气压环境下测试的设备。它可以模拟高海拔地区、太空等低气压环境,对产品的性能、 ...
高速先生成员--黄刚 这不马上就要过年了嘛,高速先生就不打算给大家上难度了,整一篇简单但很实用的文章给大伙瞧瞧好了。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