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图电路图,电池电压会通过三极管倒灌回单片机吗?

楼主:
请教下,下面这个三极管图电路图,电池电压会通过三极管倒灌回单片机吗?

网友A:
电路图画错了。

另外3.3V的I/O不能通过PNP三极管 控制4.2V的电压导通。

网友B:
楼主的这个电机转不起来,因为没有到电池负端的回路。

电池电压只会通过R2和R1倒灌入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电机转不起来,因为没有到电池负端的回路。 电池电压只会通过R2和R1倒灌入单片机。

不好意思主图画错了,实际是这样的,电池电压不会通过三极管倒灌回IO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错了。 另外3.3V的I/O不能通过PNP三极管 控制4.2V的电压导通。

额,主图画错了,不过3.3V的IO是可以正常控制4.2V的三极管导通的,只要E>B>C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主图画错了,实际是这样的,电池电压不会通过三极管倒灌回IO口吗

这个电路这么简单,你自己实验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