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转速和扭矩的关系

楼主: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是有关电动汽车的电机运行特性,低速时电机难以输出大扭矩,是电机高速旋转带动轮胎通过轮胎与地面的接触摩檫力带动汽车前进;

但是由转速和扭矩关系式P=Tw,扭矩和转速成反比,因此转速越低扭矩越大,这两者似乎有矛盾,再者电机为什么在低速下能够输出大扭矩,从其原理分析?

网友:
【低速时电机难以输出大扭矩】

电机种类太多了,是否低速时难以输出大扭矩,这要看是何种电机。

网友A:
【但是由转速和扭矩关系式P=Tw,扭矩和转速成反比,因此转速越低扭矩越大】

仍然要看是哪种电机。不是所有的电机都是恒功率(功率与转速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由转速和扭矩关系式P=Tw,扭矩和转速成反比,因此转速越低扭矩越大】 仍然要看是哪种电机。不是所 ...

现在一般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效率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效率高一些

永磁同步电机就不是【扭矩和转速成反比,因此转速越低扭矩越大】类型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效率高一些

【现在一般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其扭矩与转速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显然不是【转速越低扭矩越大】类型。

网友:
1楼的说法纯粹是有误解的

转速和扭矩的关系:公式 P = T * ω,其中 P 是功率,T 是扭矩,ω 是角速度,
理论上,在功率一定,扭矩和转速成反比。
但,这并不说低速时扭矩一定大,高速时扭矩一定小。

电机的扭矩输出取决于其电磁设计和电流控制。

网友:
电动汽车中常用的永磁同步电机PMSM或直流无刷电机BLDC,

车辆起步和加速时的需求,电机通常设计成在低速时能够输出较大的扭矩。
电机转速高时,为防止过热和保护电池,控制系统会减少电流,减少扭矩。

网友:
视频中说“低速时电机难以输出大扭矩”  是一种简化的说法。

无论电机输出多大的扭矩,最终都需要通过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来转化为汽车前进的动力,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是汽车前进的动力源。

网友:
“动汽车如何在低速下能够输出大扭矩,从其原理分析?”

取决于电动汽车的电机控制系统,

如楼主经常研究的逆变器,能精确控制输入电机的电流大小、方向和频率。通过调整电流的大小和相位,可以改变电机内部的磁场分布和强度,调节扭矩输出。

还有包括减速器或变速箱等齿轮传动系统

网友:
这个不同电机类型,会有不同的分析效果,如果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其输出扭矩和电机加载的电压是有影响的,如果是PMSM,那么输出扭矩在拐点之前,只要和电流有关系

网友:
电机低于额定转速是恒转矩,高于额定转速是恒功率

网友:
在一般情况下,电机的扭矩与转速呈反比关系,即转速越高,扭矩越小;转速越低,扭矩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