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用到的电池原理和充电技术?

楼主:
一般储能使用电池都是小电池通过串并联组合形成的,一定的电池组成电池簇再组成电池包,分析单个电池,当其放电到一定电压时,就不再会在放出能量,这是电池的什么原理?

再就是有关电池充电时的三种方法,恒压充电、恒流充电、恒功率充电;恒压充电是指电源给到电池的电压恒定,但是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会减小;恒流充电是指充电电流恒定,但是电池电压还是会升高,因此充电电压会逐渐升高以维持恒定电流充电,请问这个恒功率充电是什么过程?这三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还有其他充电方法吗?

网友:
“一般储能使用电池都是小电池通过串并联组合形成的,一定的电池组成电池簇再组成电池包,分析单个电池,当其放电到一定电压时,就不再会在放出能量,这是电池的什么原理?”

单节锂电池的放电平台是3.7V,即标称电压3.7V,终止电压为2.75V,

特殊环境用途先和厂家定制,可以终止电压上限提高到3.0V,
也可以把终止电压设计更低,比如2.4V-2.5V,需要定制。

网友:
-20~60℃范围内,锂电放电终止电压是指电池放电都某一电压后,不适合再继续放电,会造成锂电池部分电量不可逆损失,严重的会彻底报废电池。
常规我们用的锂电池终止电压为2.75V的也可以继续放电,但不能低于2.5V,定制的但绝对不能最低终止电压值。

所以,应用到电动车或手机或笔记本电动工具上的锂电池组,一般都是由电池保护电路进行设置固定的电压值进行保护的,比如防止过放、过充,过流,短路保护,温度保护等。

网友:
除了上述三种充电方法外,还有其他一些充电方法,如脉冲充电、分段充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