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输单端传输和双端传输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
信号在进行传输时,按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是否以共同的地为参考,可分为非平衡配置的单端传输和平衡配置的差分传输。

1、但是单端传输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信号在传输时存在DC效应,传输线可以等效为一个低通滤波器,这个DC效应是指什么意思?是指传输线的等效寄生电容在充放电剩余的电压吗?

2、8b/10b编码和64b/66b编码这个是指传输某一帧数据数据位的个数,再加上起始位和停止位,不同位的编码有何优缺点?

3、串行通信传输会导致信号失真,引入了一种所谓的均衡技术,均衡技术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是和传输线等效电路的低通滤波器作用效果相反?

网友:
均衡技术是一种在数字通信系统中用来校正和补偿信道特性,减少码间干扰(ISI)影响的技术。它通过在接收端插入一个可调滤波器(均衡器),来产生与原信道特性相逆的响应,从而减弱由于信道多径传输效应造成的码间串扰。

与低通滤波器作用效果相反的原因‌:

  1. 信道特性‌:传输线(信道)通常可以等效为一个低通滤波器,对高频信号产生衰减,导致信号失真。均衡器则是一个高通或带通滤波器,用于补偿这种衰减,使信号在高频部分得到恢复。

  2. 码间干扰‌:多径效应和信道的不平坦特性会导致码间干扰,即当前码元的能量泄漏到相邻码元中。均衡器通过调整其频率响应,可以减小这种干扰,使信号在时间上更加紧凑,减少重叠。

  3. 信号恢复‌:均衡器的设计目标是使接收端信号尽可能接近原始发送信号,因此其作用效果与传输线的低通滤波器特性相反,旨在恢复信号的高频成分和时域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