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智能家居之智能书房 - 基础任务

楼主:
1. 任务要求

驱动12x8点阵LED;用DAC生成正弦波;用OPAMP放大DAC信号;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到串口等其他接口可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2. 硬件准备

Arduino R4 WIFI板子上自带一个内置的放大器,可以将 A1 引脚作为正向输入、A2 引脚作为反向输入、A3 引脚作为输出。电压放大器,顾名思义是放大电压的。一个简单的 2 倍放大器可以使用两个 10k 电阻来构建,计算公式如上图所示。在反向输入 和 GND 之间连接一个电阻。然后使用第二个电阻连接输出和 反向输入 在一起。电路图如下所示。在 正向输入 的任何信号现在将以输出引脚的两倍幅度出现。注意,输入信号 和Arduino板应该共享同一个 GND。这里我将 A0 引脚作为 DAC 输出连接到 A1 引脚,作为放大器的正向输入。

3. 代码实现

  • /**
  • * FollowMe 2-2 任务2:
  • * 1. 驱动12x8点阵LED;
  • * 2. 用DAC生成正弦波;
  • * 3. 用OPAMP放大DAC信号;
  • * 4. 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到串口等其他接口可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 */
  •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 #include "analogWave.h"
  • #include "OPAMP.h"
  • // LED矩阵
  •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 // 使用DAC(A0)引脚模拟波形
  • analogWave wave(DAC);
  • uint32_t tick = 0;
  • bool isWink = false;
  • int freq = 10; // 正弦波频率
  • void setup() {
  • // 初始化串口
  • Serial.begin(115200);
  • // LED矩阵初始化
  • matrix.begin();
  • delay(1000);
  • // 初始化ADC
  • // 根据指定正弦波频率产生正弦波
  • wave.sine(freq);
  • // 限制 DAC 正弦波幅值,避免经过放大后超出ADC的随范围而导致器件损坏
  • wave.amplitude(0.2f);
  • // 开启放大器
  • OPAMP.begin(OPAMP_SPEED_HIGHSPEED);
  • }
  • // LED 矩阵帧映射
  • uint8_t frame[8][12] =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 // 绘制微笑表情 左眼
  • void leftEye(){
  • frame[1][3] = 1;
  • frame[1][4] = 1;
  • frame[2][3] = 1;
  • frame[2][4] = 1;
  • }
  • // 绘制微笑表情 右眼
  • void rightEye(){
  • frame[1][8] = 1;
  • frame[1][9] = 1;
  • frame[2][8] = 1;
  • frame[2][9] = 1;
  • }
  • // 绘制微笑表情 嘴吧
  • void mouth(){
  • frame[5][3] = 1;
  • frame[5][9] = 1;
  • frame[6][3] = 1;
  • frame[6][4] = 1;
  • frame[6][5] = 1;
  • frame[6][6] = 1;
  • frame[6][7] = 1;
  • frame[6][8] = 1;
  • frame[6][9] = 1;
  • }
  • // 绘制微笑表情 眨右眼
  • void wink(){
  • frame[1][3] = 0;
  • frame[1][4] = 0;
  • frame[2][3] = 1;
  • frame[2][4] = 1;
  • }
  • // 绘制微笑表情 眨双眼
  • void winkAll(){
  • frame[1][3] = 0;
  • frame[1][4] = 0;
  • frame[1][8] = 0;
  • frame[1][9] = 0;
  • }
  • void loop(){
  • if(0 == (tick % 1000)) {
  • if(isWink) {
  • // wink();
  • winkAll(); // 眨双眼
  • // 使用LED矩阵渲染 眨双眼微笑表情
  • matrix.renderBitmap(frame, 8, 12);
  • isWink = false;
  • } else {
  • // 生成微笑表情
  • leftEye();
  • rightEye();
  • mouth();
  • // 使用LED矩阵渲染 微笑表情
  • matrix.renderBitmap(frame, 8, 12);
  • isWink = true;
  • }
  • }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4));
  • delay(1); // 延时1毫秒
  • tick ++;
  • }

4. 效果展示

下图为使用面包板搭建的 2 倍放大电路,从左侧的示波器可看出 蓝色曲线 为 DAC 输出信号,幅值上限大概 1V 左右,黄色曲线为放大 2 倍后的信号,可以看到频率是一样的,幅值为 DAC 输出信号的 2 倍。

下图为使用 ADC 采样的 DAC 输出信号放大后的结果,使用串口发送数据到电脑端的上位机 Vofa+ 绘制的图形。可以看到最大值为 413
ADC 使用 10bit 精度进行采样,得出放大后的信号最大约为: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