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智能家居之智能书房 - 进阶任务

楼主:
1. 任务要求

通过Wi-Fi,利用MQTT协议接入到开源的智能家居平台HA(HomeAssistant)

2. HomeAssistant集成

MQTT 设备的发现将使人们能够在 HomeAssistant 方面只需要很少的配置工作就可以使用 MQTT 设备。配置是在设备本身和设备使用的主题上完成的。

MQTT 发现默认启用,但可以禁用。发现主题的前缀(默认:

  • homeassistant
)可以更改。配置详情请参阅 MQTT 选项部分

2.1 配置主题

向 MQTT 发送配置主题后, HomeAssistant 会自动发现当前传感器。 当前任务中使用了一个板载LED灯,作为 HomeAssistant 中的 Light 组件。该组件在 HomeAssistant 的 仪表盘 中可以远程控制板载LED的开和关。使用 MQTT 客户端向配置主题发送消息即可,配置主题如下:

  • // 板载LED灯 主题消息
  • {
  • "name":"led-builtin-Light",
  • "device_class": "light",
  • "command_topic":"homeassistant/light/FollowMe2-2-LED_BUILTIN/switch",
  • "state_topic":"homeassistant/sensor/FollowMe2-2/state",
  • "state_value_template": "{{ value_json.builtinLed }}",
  • "unique_id":"FollowMe2-2-LED_BUILTIN-light",
  • "device":{
  • "identifiers":[
  • "Arduino UNO R4 WiFi"
  • ],
  • "name":"UNO R4 WiFi",
  • "manufacturer": "Arduino",
  • "model": "UNO R4 WiFi",
  • "hw_version": "1.0"
  • }
  • }

3. 代码实现

  • /**
  • * FollowMe 2-2 任务3:
  • * 1. 通过Wi-Fi,利用MQTT协议接入到开源的智能家居平台HA(HomeAssistant)
  • */
  • #include <WiFiS3.h>
  • #include <ArduinoMqttClient.h>
  • #include <ArduinoJson.h>
  • #include "arduino_secrets.h"
  • #define STATE_ON "ON" // HA LED开状态
  • #define STATE_OFF "OFF" // HA LED关状态
  • char ssid[] = SECRET_SSID; // WIFI SSID
  • char pass[] = SECRET_PASS; // WIFI PASSWD
  • int status = WL_IDLE_STATUS; // WIFI 状态
  • // MQTT
  • WiFiClient wifiClient;
  • MqttClient mqttClient(wifiClient);
  • const char broker[] = "192.168.2.120"; // HomeAssistant MQTT服务器地址
  • int port = 1883; // HomeAssistant MQTT服务器端口
  • char mqtt_user[] = MQTT_USER; // MQTT 用户名
  • char mqtt_pass[] = MQTT_PASS; // MQTT 密码
  • // 订阅主题(接收 HomeAssistant 控制板载LED开关指令)
  • const char subscribe_topic[] = "homeassistant/light/FollowMe2-2-LED_BUILTIN/switch";
  • bool isNeedReportLedState = true; // 是否需要更新板载LED状态到HA
  • bool ledState = false; // 板载LED状态
  • // 发布主题(上报板载LED状态至 HomeAssistant的状态主题)
  • const char publish_topic[] = "homeassistant/sensor/FollowMe2-2/state";
  • void setup() {
  • // 初始化串口
  • Serial.begin(115200);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初始化板载LED引脚为输出
  • // 检查WIFI模块
  • if (WiFi.status() == WL_NO_MODULE) {
  • Serial.println("WiFi模块通信失败!");
  • while (true);
  • }
  • // 连接到WIFI
  • Serial.print("尝试连接到 WIFI SSID: ");
  • Serial.println(ssid);
  • while (WiFi.begin(ssid, pass) != WL_CONNECTED) {
  • Serial.print(".");
  • delay(5 * 1000);
  • }
  • Serial.println("WIFI 连接成功!");
  • // 连接MQTT
  • mqttClient.setUsernamePassword(mqtt_user, mqtt_pass);
  • Serial.print("尝试连接到MQTT服务器: ");
  • Serial.println(broker);
  • if (!mqttClient.connect(broker, port)) {
  • Serial.print("MQTT 连接失败! ");
  • Serial.println(mqttClient.connectError());
  • while (1);
  • }
  • Serial.println("MQTT连接成功!");
  • // 订阅主题
  • mqttClient.onMessage(onMqttMessage);
  • mqttClient.subscribe(subscribe_topic);
  • }
  • void loop() {
  • if(isNeedReportLedState) {
  • // 汇报当前板载LED状态到HA
  • char msg[30] = {0};
  • sprintf(msg, "{\"builtinLed\": \"%s\"}", ledState ? STATE_ON : STATE_OFF);
  • mqttClient.beginMessage(publish_topic);
  • mqttClient.print(msg);
  • mqttClient.endMessage();
  • isNeedReportLedState = false; // 上报板载LED状态到HA后重置汇报状态
  • }
  • // 更新板载LED状态
  • if(ledState) { // 亮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 else { // 灭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 mqttClient.poll(); // 定期检查新MQTT消息
  • }
  • // MQTT 订阅消息回调,接收HA控制板载LED的指令(ON:开,OFF:关)
  • void onMqttMessage(int messageSize) {
  • // 读取消息内容
  • String message;
  • for (int i = 0; i < messageSize; i++) {
  • message += (char)mqttClient.read();
  • }
  • // 打印消息的内容
  • Serial.print("Received message: ");
  • Serial.println(message);
  • if(0 == strcmp(STATE_ON, message.c_str())) {
  • if(false == ledState) {
  • // 需要更新板载LED状态到HA
  • isNeedReportLedState = true;
  • }
  • ledState = true;
  • } else {
  • if(true == ledState) {
  • // 需要更新板载LED状态到HA
  • isNeedReportLedState = true;
  • }
  • ledState = false;
  • }
  • }

4. 效果展示

智能家居平台HA(HomeAssistant)中操作关灯后的效果

智能家居平台HA(HomeAssistant)中操作开灯后的效果

串口打印日志

效果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