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
先上图

画完板子,规则检查,有这两种警告。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这个我还真看不懂,太难了。

网友:
第一个错是对象与丝印层的最小间距有错
第二个错是PCB焊盘阻焊层之间间距小于0.254报错

网友:
第一个错,

在AD菜单,“设计(D)”>“规则(R)”>“制造(Manufacturing)”>“Silk To Solder Mask Clearance”来找到并修改这个规则。
改合适的间距值或直接填0mm

网友:
先在PCB设置好设计规则里的间距,如果DRC还告错就挨个检查错误点,错误点有层别和坐标

网友:
1、丝印与阻焊层剥离间距离,可以设置为0

2、焊盘的阻焊层剥离之间的距离

以上两个值可以询问PCB制造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