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电缆到底会使末端电压升高还是降低?

楼主:
看了一篇介绍,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长距离传输电缆问题,变频器距离电机距离均超过150米,产品未配置输出电抗器,长距离传输三个导线之间会形成分布电容会造成电机端电压升高,产品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对电机与IGBT均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具体影响可进一步测试验证;解决措施:增加输出电抗器 。

电缆长度在较长时电缆之间、电缆对地的分布电容到底是会使末端电压升高,按电缆的等效电路近似为一个RC低通滤波器,电缆过长会导致末端电压降低,这就和上面表述形成矛盾,加了输出电抗器可抵消一部分寄生电容的影响,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可能会导致电压波形的畸变,进而在某些频率点上出现电压升高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可能会导致电压波形的畸变,进而在某些频率点上出现电压升高的现象。

是在某些频率点,电缆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发生谐振了吗,应该只有这样会使末端电压升高?

可以详细展开说说吗,这个频率点一般是多少?加输出电抗器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末端电压还是升高末端电压?

网友: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完全错误。错在【按电缆的等效电路近似为一个RC低通滤波器】这句。

网友:
输电配电是一个专业,里面内容多得很。

电力工业根本不允许终端负载为容性,只能是感性。电力工业中有个“无功补偿”,是在功率因数过低时使终端电压升高一些,方法是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器,或者并联调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某些频率点,电缆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发生谐振了吗,应该只有这样会使末端电压升高? 可以详细展开 ...

你所说的输出电抗器,仅仅是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使用电缆联接且电缆很长的情况。此时电缆呈容性,串联电抗器可抵消电缆的容性,使电动机端电压升高。

网友C:
电缆和架空线的特性不同。架空线分布电容小而分布电感大,电缆分布电容大而分布电感小。这是因为架空线的线间距离大(电容小)而包围面积大(电感大),电缆线间距离小(电容大)而包围面积小(电感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缆和架空线的特性不同。架空线分布电容小而分布电感大,电缆分布电容大而分布电感小。这是因为架空线的线 ...

我说的就是指这种电机长距离接线寄生电容所引起的末端电压应该是降低还是升高?串联电抗器是会导致抵消电容的影响?

还有为什么电力系统不允许负载呈现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指这种电机长距离接线寄生电容所引起的末端电压应该是降低还是升高?串联电抗器是会导致抵消电 ...

【串联电抗器是会导致抵消电容的影响?】

串联电抗器是为了抵消长电缆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指这种电机长距离接线寄生电容所引起的末端电压应该是降低还是升高?串联电抗器是会导致抵消电 ...

【还有为什么电力系统不允许负载呈现容性?】

因为发电机、变压器、架空线……都呈感性。

详细解说,那要看电力系统以及输电教材,弄清楚有功和无功。输电线路中必须存在一定无功,但是无功大了也不行,效率降低。

网友A:
容性负载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1. 电压升高‌:当系统中容性负载过多时,会导致系统无功功率过剩,进而引起系统电压升高。过高的电压可能对电力设备和用户设备造成损害,甚至引发安全事故。

  2. 谐振风险‌:在某些条件下,系统中的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可能发生谐振,导致系统电压和电流的异常波动。谐振不仅会影响电力系统的稳定性,还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坏。

  3. 无功补偿问题‌:虽然容性负载可以作为无功补偿装置使用,但过度补偿或补偿不足都会对系统产生不利影响。过度补偿会导致系统电压升高,而补偿不足则无法满足系统对无功功率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性负载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电压升高‌:当系统中容性负载过多时,会导致系统无功功率过 ...

可以从电路的角度简单说一说为什么容性负载会使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