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TMC2208 步进电机评估板】电机振动测试

楼主:
时间拖的有点久。所以就快刀斩乱麻,直接把测试过程和测试结果给大家汇报一下。

一、测试方案:

1、测试过程使用的工具和物料

1)入门级步进电机控制器

2)被测模块:TMC2208模块

3)测试用步进电机:42步进电机,参数未知

4)加速度采集传感器:MPU6050

5)加速度采集及传输模块“:STM32 NUCLEO-L432KC

6)上位机软件:vofa+

7)测试过程使用12V1A的电源适配器供电。

2、步进电机的控制

通过入门级步进电机控制器,直接连接TMC2208模块的STEP、EN等引脚,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和速度。

3、电机振动数据的采集

通过stm32l432的iic接口,读取MPU6050的加速度数据,然后通过串口传输到pc。pc上使用vofa+解释报文数据并显示为曲线。显示的数据曲线未经过任何滤波处理。

二、测试结果

说明:黄色曲线为轴向加速度,绿色曲线为垂直于轴向的水平加速度(电机转动方向),蓝色曲线为重力加速度方向的数值(做了950mg的偏置)

数据单位:mg

1、50rpm时的曲线

转动方向的加速度大约在±150mg间波动。其他两个方向加速度数据基本无变化。

2、200rpm时的曲线
转动方向的加速度大于在-50mg~130mg间变化,其他两个方向的加速度基本无变化。

三、结论

从上述测试曲线,可以看出TMC2208驱动步进电机转动时的加速度还是比较小的。测试过程人耳基本听不到声音。

当然,因为使用的是一个未知参数的42步进电机,测试过程中,使用的供电电压等条件,可能并不是最优的。若是更优的测试条件,仍然有进一步降低振动加速度的可能。

另外,再次感谢eeworld给与本次测试机会。

网友:
再贴一个测试过程的全家福

网友:
测试用的工程代码:

功能比较简单,估计大家也用不到~~

上传是因为该工程也是测试过程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