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 入门任务【Blink + 串口打印信息】

楼主:
首先先感谢eeworld和得捷电子让我参加这个活动
本次任务是入门任务,软件使用和blink灯和串口打印信息。
一,软件使用
安装软件的过程我就不说了,其他网友都有很多教程。这里说一下软件安装完成后选择对应开发板驱动软件和软件使用过程的一些细节。
1.1,安装完arduino IED后在“板管理”上对Arduino NUO R4搜索,选择最新的版本,点击安装,耐心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1.2,在TOOL里如上图对所使用的板卡进行选择。
1.3,编写好软件后,即可进行编译。如果需要下载,需要通过TypeC连接电脑和开发板,然后进行编译下载,软件在编译完成后即可以进入自动下载的过程,看软件的下载进度100%即完成了下载烧录。软件即可以跑起来。
二,blink LED灯和串口打印信息
软件编写
setup()可以了解为软件中开始时只运行一次的部分,这部分里面可以把一些初始化和一些只执行一次的代码放在里面。
loop() 函数是一个循环执行函数,如果需要不停执行的函数就放在这个循环中。
串口函数Serial.begin()是对串口初始化,可以设置波特率。
串口输出有Serial.print(),Serial.printIn()。
LED驱动使用管脚模式设置函数pinMode(13, OUTPUT)和管脚状态写函数digitalWrite(13, 1)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打开串口
Serial.begin(9600);
//初始化LED4
pinMode(13, OUTPUT);
}
int counter=0,i=0;
void loop() {
delay(200);
counter=counter+1;
i=counter%10;
if(i==0)
{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
Serial.print("counter=");
Serial.print(counter);
counter=0;
}
else
{
if(i==3)
digitalWrite(13, 1);
if(i==7)
digitalWrite(13, 0);
}
}
察看串口打印的输出可以通过按照上面的设置,可以看出串口输出的数据。
三,实验视频
实验1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