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F与SVG的区别

楼主:
APF与SVG,理论上都能纠正功率因数,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分别的应用场合是哪呢

网友:
APF是校正波形的非正弦,SVG是在电路中增加容抗或者感抗(实际只需要增加容抗)。

网友:
具体是有什么区别,APF是只调谐波,不调无功,还是都调无功,SVG只是调无功吗

网友:
现在设备可以同时实现两种功能.

网友:
APF是数字技术控制,比如DSP,能实时监测电网电流产生补偿电流,主要用于滤除谐波。

SVG是桥式变流器,通过PWM脉宽调制技术,吸收无功功率,结果也是提高系统功率因数。

网友:
APF是有源电力滤波器

SVG是静止无功发生器

网友:
APF主要是滤除谐波作用,SVG产生无功功率,补偿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