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 入门任务: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楼主:
以前是玩的ardiuno是国产的,这次是官方版本的Arduino UNO R4 WiFi,总体来说也是一样的,

官方下载最新的ardiuno ide,下载后直接解压就可以使用了,接上ardiuno以后会弹出安装驱动,都点确定即可,ide会检测到ardiuno型号会自动弹窗安装R4 WIFI版本对应的库,点确定安装就好了,

修改或者新建一个文件,输入以下代码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
delay(800);
}

有的人波特率写的是115200应该是不对的,应该是9600,错误的波特率串口会输出乱码

点击对公,进行编译,

没问题后,点击箭头按钮进行上传到ardiuno设备,

点击右上角的🔍图标按钮打开串口显示

这样就能看到串口输出的文字了

网友A:
下载后直接解压就可以使用,直接免安装吗?这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直接解压就可以使用,直接免安装吗?这不错啊

对的,直接使用就好了,也会检测到设备型号,让你安装对应的库和驱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