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输入+5V可以吗

楼主: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输入+5V可以吗?谢谢!

网友:
阈值约为13V,是不是说稳压管是13V的?

网友A:
好像是12V稳压管。那是不是说输入要大于12V?

网友:
但从上图来看,芯片应该是固定输出-5V,如果输入5V,输出电压应该是达不到-5V,需要考虑二极管D1的正向压降,以及LM2596的压降(voltage dro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12V稳压管。那是不是说输入要大于12V?

按照理想状态:如果输入电压满足((12V - D1正向压降)/ 2 ) > 0.7V , LM2596 pin 5 使能(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理想状态:如果输入电压过高,((12V - D1正向压降)/ 2 ) > 0.7V , LM2596 pin 5 使能(低电平 ...

谢谢!那应该输入多少V呢?照你的说法,输入5V,((5V-D1正向压降)/2)也>0.7V

还有,就应该让它使能的吧?不过听你的意思,12V过高,9V怎么样?还请多指教

网友:
数据手册说过吧,此电路存在迟滞,稳压器在 VIN = 13V 时开始开关,稳压器在 VIN = 8V 时停止开关

网友:
确实说了,没看到,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