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开箱+环境搭建+Blink&串口打印

楼主:
        物料开箱

        本期活动为Arduino UNO R4 WiFi,活动中有利用MQTT协议接入到开源的智能家居平台HA(HomeAssistant)的相关任务,故本次活动物料额外购买了树莓派zerow用于部署HA。

        下单两周左右物料到货了,特地给树莓派zerow也配备了外壳和散热片。

        环境搭建

        既然是Arduino的板子,开发环境自然选用Arduino。

        安装并打开Arduino后,在开发板管理器中搜索安装 UNO R4 WIFI支持库。

        然后配置开发板和串口。

        Blink&串口打印

        查看LED引脚信息为LED_BUILTIN P102。

        通过演示控制LED引脚高低电平实现BLINK,同时打印输出LED状态。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配置波特率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
  //配置LED引脚为输出模式
  //pinMode(102,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演示控制板载LED亮灭,并且打印LED状态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printf("LED ON\n");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printf("LED OFF\n");
  delay(1000);
}

        效果

blink_print.ino

网友A:
感觉Arduino UNO R4 WiFi还是挺好玩的,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板子进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Arduino UNO R4 WiFi还是挺好玩的,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板子进行啊

可以的,HA可以通过docker安装在P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