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跟随器输入输出电流求助

楼主:
5芯积分

各位佬,我想问下我这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吗。就是能通过来两个运放跟随器这样使用吗?我看手册是15V的供电测试 我这个只是5v的供电测试 。这个输入输出电流范围如恶化确定呢?

网友:
不合适,你可以用LM358做差分输入电路,光耦和指示灯一端接地,差分电压大过门限光耦动作,灯的亮度随电压变化,不好界定亮灭。或者直接用LM393做比较器,更简单。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需要根据什么量来控制继电器RLY1和发光管LED1,也不知道加入光耦是什么目的(光耦两侧共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需要根据什么量来控制继电器RLY1和发光管LED1,也不知道加入光耦是什么目的(光耦两侧共地)。

led1 常亮,led2亮继电器不动作,led2灭继电器动作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主要是这两个运放跟随器这样使用我没用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连接,我实物试了一下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1 常亮,led2亮继电器不动作,led2灭继电器动作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主要是这两个运放跟随器这样使用我 ...

两个运放这样使用当然可以,我想问的是为何这样做。你不用运放,如同LED1常亮那样,不也可以使LED2亮么?既然有个三极管控制LED2,让LED2灭也容易。能够控制LED2,当然就能够控制继电器,也不必使用什么光耦,这就省了好几个元器件了,成本可以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运放这样使用当然可以,我想问的是为何这样做。你不用运放,如同LED1常亮那样,不也可以使LED2亮么? ...

  目的就是检测两根电线的开短路,图中SW1和SW3做为两根电线的开路检测按键,SW2是短路测试按键。需求就是两根线有短路或者开路发出信号然后通过继电器输出。主要是我以前没这样用过来给你个跟随器才有疑问,其他电路还好。我们公司做大型电气柜 卖是论台卖所以成本方面把控不严。能实现功能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的就是检测两根电线的开短路,图中SW1和SW3做为两根电线的开路检测按键,SW2是短路测试按键。需 ...

【目的就是检测两根电线的开短路】

说了这么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目的是什么。【检测两根电线】,哪两根?

【图中SW1和SW3做为两根电线的开路检测按键】与SW1联接的有U2_1同相输入端,与SW3联接的有U2_2同相输入端,难道检测这两根线是否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的就是检测两根电线的开短路】 说了这么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目的是什么。【检测两根电线】,哪两 ...

SW1和SW3你可以认为就是要测的两根线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W1和SW3你可以认为就是要测的两根线 。

SW3和SW1均开路,LED1灭,LED2灭。SW3短路而SW1开路,LED1仍然灭,LED2仍然灭。这两种情况,你的电路已经无法区分。更不用说加上SW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的就是检测两根电线的开短路,图中SW1和SW3做为两根电线的开路检测按键,SW2是短路测试按键。需 ...

【我们公司做大型电气柜 卖是论台卖所以成本方面把控不严。能实现功能就行。】

问题是你们公司要求的功能实现不了,可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W1和SW3你可以认为就是要测的两根线 。

还是把【你们公司】要求的功能详细说清楚为是。检测几根线通断,至于用上两个运放一个三极管再加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你们公司】要求的功能详细说清楚为是。检测几根线通断,至于用上两个运放一个三极管再加光耦?

哈哈哈,我们不在乎这点成本,能实现功能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的就是检测两根电线的开短路,图中SW1和SW3做为两根电线的开路检测按键,SW2是短路测试按键。需 ...

记住:越复杂的电路,发生故障的几率也越高。所以,完成同样的功能,电路是越简单越好。

就像你这个判断几根线通断的功能,用个单片机很容易实现(单片机识别按键,不就是判断按键的通断么)。不但可以用LED显示通断情况,甚至可以串行通讯报告给上位机,甚至可以用块液晶屏显示这几条线的通断,图形化处理。可是,为几根线上个单片机再加块液晶屏,犯得上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住:越复杂的电路,发生故障的几率也越高。所以,完成同样的功能,电路是越简单越好。 就像你这个判 ...

用单片机更方便,但是这只是检测电路用单片机领导肯定不同意,主要还是我实践的电路不多 像这个两个运放跟随这样连接我确实没见过,但是见过类似的 仪表放大器好像就有这种结构。归根到底还是经验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更方便,但是这只是检测电路用单片机领导肯定不同意,主要还是我实践的电路不多 像这个两个运放 ...

【用单片机更方便,但是这只是检测电路用单片机领导肯定不同意】

你不是说【哈哈哈,我们不在乎这点成本,能实现功能就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更方便,但是这只是检测电路用单片机领导肯定不同意,主要还是我实践的电路不多 像这个两个运放 ...

【主要还是我实践的电路不多】

主要还是思想不开阔,拘泥于最初想到的方法。

先把你【不在乎这点成本,能实现功能就行】的功能说清楚吧。这几条线已经联接好?是怎么联接的?有无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3和SW1均开路,LED1灭,LED2灭。SW3短路而SW1开路,LED1仍然灭,LED2仍然灭。这两种情况,你的电路已经 ...

这点确实对,所以我准备再加一个电源指示灯,只要电源指示灯亮 LED1和LED2都灭那就是断路,那就不用考虑短路的问题 他肯定有断路 。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点确实对,所以我准备再加一个电源指示灯,只要电源指示灯亮 LED1和LED2都灭那就是断路,那就不用考虑 ...

说了半天,也没有把你要求的功能说清楚。想帮你也帮不上。

须知设计出一个很笨的电路,虽然功能可以实现,虽然【不在乎这点成本】,你的技术水平在公司同行眼中是什么地位,想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也没有把你要求的功能说清楚。想帮你也帮不上。 须知设计出一个很笨的电路,虽然功能可以实 ...

不不不,开局你就帮我过了 我只是疑惑运放跟随器能不能这样使用,你已经帮我过了。其他的我要先给领导一个交代 刚毕业这块经验不足 所以电路设计缺陷很多 正在努力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