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xly怎么打开arduion uno R4

楼主:
如题所说,mixly最新版本3.0可以正常兼容arduion uno R3,但是无法兼容R4,请各位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应该选哪个主板?

说明:下图中R4未亮灯实际是我没通电。

网友A:
主控芯片不一样,mixly还不支持Arduino Uno R4开发,可以使用Arduino 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不一样,mixly还不支持Arduino Uno R4开发,可以使用Arduino IDE

确实,R4使用手册写了,

网友:
R4可能使用了更新的微控制器型号或不同的外设配置,而Mixly 3.0可能尚未支持这些变化。

网友:
用Arduino IDE也挺方便的,不过不像Mixly可以可视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