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 进阶任务 智能家居1 安装HA(homeassistant)

楼主:
任务可以分为3个阶段

1安装HA

2传感器接入ardiuno

3MQTT接入HA,合并接入系统

当前为安装HA

可以用虚拟机,或者其他Linux内核的系统,或者黑群晖,各种盒子都可以安装,

先说结论不要用镜像安装,不要用镜像安装,不要用镜像安装,网上的方法都很简单,但是初始化的时候需要翻墙,有的不翻墙也不是二十分钟能搞定的有的得一晚上吧,而且给盒子或者虚拟机挂梯子也比较麻烦,要么在路由器里面直接挂梯子。还搞废了我一个N1,有空在去折腾他吧

方案1安装docker在安装HA

我是mac系统的,其他Linux内核的都可以armbian,centerOS都行,

这里是mac安装docker。

brew install --cask --appdir=/Applications docker

会先升级Homebrew

也可以手动下载,请点击以下链接下载 Install Docker Desktop on Mac 。

区分英特尔和M1芯片。

docker --version
能查看版本就正常了

docker安装HA

docker pull homeassistant/home-assistant

容器位置自己创建一个文件夹复制路径替换

docker run -d --name="home-assistants" -v /[容器安装位置]:/config -p 8123:8123 homeassistant/home-assistant
解释:
-d:表示在后台运行
–name:给容器设置一个名称,用于识别,这里起名叫做hass
-v:配置目录映射(容器内的指定目录直接映射到本地主机的对应目录,比如上面那句命令,意思就是将容器里hass的 config 目录映射到 /home/hass/config 这个目录里面)
-p:映射端口(将容器内的8123端口直接映射到物理机的8123端口,这样服务器的IP地址+端口号即可访问hass页面)
最后就是运行刚才下载的容器镜像了,对于其他的版本了,注意要加上tag,避免自动下载最新版本。

直接打开 127.0.0.1:8123 就可以进入了,这里是不需要进行初始化的,在安装过程如果出现卡着不动,可以挂个梯子试试,总体还是比较顺畅的。

方案2镜像安装HA(不建议,网好的可以试试)

下载安装包

https://www.home-assistant.io/installation/windows/

电脑上有VMware,就下载了.vmdk

  下载速度太慢,用迅雷下载即可,

看到这个界面基本就是启动成功了的。

不同的版本可能安装方法不一样,具体就是选择自定义,选择UEFI启动,选择Linux系统,Linux4.x内核64位,使用现有虚拟磁盘,然后选择下载的.vwdk文件配置内存等完成就好了。

后面就是进入http://homeassistant.local:8123 第一次会进行初始化。能成功的就行,直接报错失败或者卡了很久的建议挂梯子,或者放弃此方案。

网友:
智能家居的分了三个帖子,可以看看其他的几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94525-1-1.html (模块接入测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94660-1-1.html (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