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开关电源 350W 带载有声音 芯片是集成一体式的 PFC+LLC

楼主:
做了一个24V 14.6A的LLC 开开关电源 芯片SY5055  带载有声音 调试没效果 始终肖不掉 效率93左右  变压器33比4  渣比8.25   电感量380  调环路 电感量 没有效果  磁路震动 调了很多方法没效果 有人遇到过吗 一起讨论下

网友:
SY5055特别适用于100~300W的中等功率应用,你这350W了。虽然说最大400W,但和这有关系没有?

网友:
主要调变压器,换大点的变压器,缠绕紧密,浸漆等。示波器看关键点位的波形找原因。

网友:
磁路震动与声音问题
‌磁芯松动‌:检查变压器磁芯是否固定牢固,松动会导致震动和声音。
‌气隙调整‌:尝试微调变压器磁芯间的气隙,气隙大小会影响磁饱和点和振动。
‌材料共振‌:确认使用的磁芯和绕组材料是否在特定频率下容易产生共振,可能需要更换材料。
‌机械支撑‌:增强变压器的机械支撑结构,减少振动传递。

网友:
用的是分体还是一体,多大的变压器,波形放上来,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比较复杂,看谐振腔电流,看是否是谐振腔电流饱和,PFC电感也需要看下波形是否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