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TC89C52的驱动tm128128A4K屏幕,出现白屏,画线写字都无效,是屏坏了吗?还是并行初始化失败了

楼主:
请教,用STC89C52的驱动tm128128A4K屏幕,出现白屏,画线写字都无效,是屏坏了吗?还是并行初始化失败了,附件是屏幕数据手册

网友:
查看是不是屏幕硬件问题?驱动和初始化问题?电源和供电问题?

网友:
玩单机驱动屏幕的,白屏应该是经常遇到的

TM128128A4K屏幕需要至少7MHz的时钟,如果时钟过低,会让屏幕无法工作,会出现白屏。
排除一下单片机与TM128128A4K屏幕的接口连接是否正确,包括数据线、地址线和控制信号线。检查所有连接线的针脚是否正确,没有错位或断线

网友:
白屏应该是初始化没成功。

检查硬件连线是否正确,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
白屏一般情况是初始化没有成功,还是看一下驱动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