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一种可以编程的硬件设备,它能够实现复杂的数字逻辑电路。使用FPGA进行测频,即测量外部信号的频率,是一种常见的应用。以下是FPGA测频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
时钟分频:
FPGA内部通常有一个时钟管理器,可以对输入的时钟信号进行分频,以适应FPGA内部逻辑的运行速度。
计数器:
使用FPGA内部的计数器来记录在一定时间内接收到的外部信号的脉冲数。这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上计数器实现,每当外部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时,计数器增加1。
定时器:
FPGA内部的定时器可以用来测量外部信号的周期。定时器在外部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启动,并在下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停止,记录下经过的时间。
相位锁定环(PLL):
PLL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它可以锁定到外部信号的频率,并生成一个与输入信号频率同步的时钟信号。通过测量这个时钟信号的频率,可以间接测量外部信号的频率。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DDS):
DDS是一种可以生成精确频率的数字信号的设备。通过比较DDS生成的频率与外部信号的频率,可以测量外部信号的频率。
频率计数器:
频率计数器是一种专门用于测量频率的电路。它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测量外部信号的周期数,从而计算出频率。
窗口比较法:
这种方法涉及到设置两个阈值,当外部信号的周期落在这两个阈值之间时,认为信号的频率是稳定的。这种方法通常用于噪声较大的信号。
傅里叶变换:
通过将外部信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可以得到信号的频谱。通过分析频谱,可以确定信号的主要频率成分。
软件定义无线电(SDR):
SDR是一种无线电通信系统,它使用软件来定义无线电信号的频率、带宽等参数。FPGA可以与SDR结合使用,通过软件来实现频率测量。
硬件设计:
在FPGA中实现测频功能,需要设计相应的硬件逻辑,如计数器、定时器、比较器等,并将它们与外部信号接口相连。
软件编程:
除了硬件设计,还需要编写软件来控制FPGA的操作,包括初始化硬件、配置参数、读取测量结果等。
FPGA测频的精度和速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FPGA的时钟频率、计数器的位数、测量时间的长短以及外部信号的特性等。设计者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测频方法和参数。

网友:
模拟三本经典著作及答案,另外附送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中文版) 这么经典的东西不用详细介绍了吧 拉扎维的《Design of Analog ...
十年了,依然两手空空。回首一望,心里无比苍凉。 由于学历比较低吧,知名的企业进不了。也就一些小公司看在我经验丰富的份 ...
3.3,软件部分 210740 简介 作为一个自动化设备,核心控制部分是相 ...
1.jpg这段时间研究了使用Mbed开发SensorTile,结果一开始的闪灯程序就遇到问题,程序没有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终于发现并 ...
作者:Aki Li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开发者出于保护核心算法的目的,希望将部分核心代码封装起来,使得其他使用者无法查看具 ...
Type-c充电听歌二合一转接器方案 那么Type-c手机连接这个充电听歌二合一的转接器,如何实现充电和听歌同时使用功 ...
1、准备涂鸦编译环境: 603453 2、把sdk:bk7231n_light1_io_xx 修改为bk7231n_light1_io_l 3、修改控制DPID_LIGHT_SWITCH ...
662606 如上图,上侧是一个网口隔离变压器,U43是钳位二极管,内部为整流桥后面接TVS结构,芯片侧TVS管阳极接地,这么接没什 ...
按我理解,真值表中,RE和DE数值搭配决定工作模式?但接收和发送模式,不都有1,0或者0,0组合?他怎么就按照真值表确定MX485为 ...
感谢大家参与得捷电子 Follow me 第3期活动,本期活动出色完成任务获得额外奖励的名单也出炉啦! 【领奖日期】请获奖者务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