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延拍原理主要涉及到时序逻辑的设计,以确保信号在时钟的控制下正确地采样和处理。以下是一些关键概念和方法:

楼主:
建立时间(Setup Time, Tsu) 和 保持时间(Hold Time, Th) 是FPGA时序约束中的基本概念。建立时间指在时钟沿到来之前数据从不稳定到稳定所需的时间,保持时间指在时钟上升沿后数据保持稳定的时间 1。
在FPGA设计中,输入信号通常需要经过寄存以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的要求。如果输入信号来自异步时钟域,则需要通过两级寄存器进行同步,以减少亚稳态带来的影响 6。
对于跨时钟域的数据传输,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如使用两级寄存器(打两拍)来降低亚稳态问题,或者使用异步双口RAM或格雷码转换等方法 3。
在FPGA设计中,有时需要对信号进行延时处理。这可以通过使用FPGA内部的延时单元实现,但这种延时并不稳定,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2。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计数器或移位寄存器来实现较精确的延时。
FPGA中的IOB(Input Output Block)是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用于完成不同电气特性下对输入/输出信号的驱动和匹配要求。使用IOB里面的寄存器可以保证信号打拍实现的一致性 6。
在Verilog代码中,可以通过非阻塞赋值(<=)来实现信号的打拍,例如,将信号通过一次寄存器来实现打一拍,通过两次寄存器来实现打两拍 6。
对于时序逻辑的设计,需要注意always块中敏感列表的变化,以及电平触发和沿触发的区别。always块实现时序逻辑时,无论是单比特信号还是多比特信号,都具有延一拍的效果 4。
通过上述方法和概念,FPGA设计者可以有效地管理时钟域之间的信号传输,确保设计的时序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
模拟三本经典著作及答案,另外附送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中文版) 这么经典的东西不用详细介绍了吧 拉扎维的《Design of Analog ...
十年了,依然两手空空。回首一望,心里无比苍凉。 由于学历比较低吧,知名的企业进不了。也就一些小公司看在我经验丰富的份 ...
3.3,软件部分 210740 简介 作为一个自动化设备,核心控制部分是相 ...
1.jpg这段时间研究了使用Mbed开发SensorTile,结果一开始的闪灯程序就遇到问题,程序没有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终于发现并 ...
作者:Aki Li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开发者出于保护核心算法的目的,希望将部分核心代码封装起来,使得其他使用者无法查看具 ...
Type-c充电听歌二合一转接器方案 那么Type-c手机连接这个充电听歌二合一的转接器,如何实现充电和听歌同时使用功 ...
1、准备涂鸦编译环境: 603453 2、把sdk:bk7231n_light1_io_xx 修改为bk7231n_light1_io_l 3、修改控制DPID_LIGHT_SWITCH ...
662606 如上图,上侧是一个网口隔离变压器,U43是钳位二极管,内部为整流桥后面接TVS结构,芯片侧TVS管阳极接地,这么接没什 ...
按我理解,真值表中,RE和DE数值搭配决定工作模式?但接收和发送模式,不都有1,0或者0,0组合?他怎么就按照真值表确定MX485为 ...
感谢大家参与得捷电子 Follow me 第3期活动,本期活动出色完成任务获得额外奖励的名单也出炉啦! 【领奖日期】请获奖者务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