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WB09KE测评】-2-基于CubeIDE的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在CubeIDE中进行开发需要配合STM32CubeWB0固件包。首先打开STM32CubeIDE,选择New,STM32 Project。

在弹框中根据板卡进行选择,这样会把一些USER LED,BUTTON等常用的外设接口给定义好,节省开发时间。

接下来指定项目路径:

接下来更新固件库:

下载调试的时候遇到了错误:

尝试在CubeProgrammer里面清空FLASH,遇到了另一个錯誤:

在排查的过程中,也尝试了使用KEIL例程,提示no target. 可以识别到ST-LINK V3,但是检测不到目标芯片。
后来翻看官方数据手册的时候,发现了下面一段话:

所以采用下面的跳线,把BOOT0与VDD连在一起

CubeProgrammer也可以正常连接芯片了,KEIL也可以识别目标芯片了!

还有一种情形:

相关资料:

网友A:
不错,其实ST的cubeIDE也挺好用的,还免自己的授权,主要调试也是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其实ST的cubeIDE也挺好用的,还免自己的授权,主要调试也是比较方便

官方全家桶

网友:
MB2032B上面的JP1就看可以,不用使用CN3的5,7pin,但是我的板子虽然keil能够认识,但是STM32CubeProgrammer无法烧录。

STM32CubeProgrammer无法烧录

就是邪门了。

网友:
  15:55:04 : STM32CubeProgrammer API v2.17.0 | Windows-64Bits
  15:55:13 : UR connection mode is defined with the HWrst reset mode
  15:55:13 : ST-LINK SN  : 004C00213233510D39363634
  15:55:13 : ST-LINK FW  : V3J13M4B5S1
  15:55:13 : Board       : NUCLEO-WB09KE
  15:55:13 : Voltage     : 3.28V
  15:55:13 : Error: No STM32 target found! If your product embeds Debug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form a discovery using Debug Authentication

就是这些提示。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嗯,这些错误我也有点印象,试试CN3的那个BOOT0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