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UPS

楼主:
现在的高频机还有人用两电平的吗?直流是600V左右,是用三电平还是两电平好

网友:
在直流600V左右的电压下,三电平技术能够提供更平滑的电压波形,减少谐波含量,降低电机运行时的振动和噪声。

网友:
但三电平用的功率器件较多,成本较高,现在用在逆变器上,不是用在电机运行上

网友:
这个应该看功率、效率、输出波形质量的要求,综合出一个方案,功率大,要求效率高,波形质量好,当然要选三电平

网友:
在600V直流电压下,如果对效率和电磁干扰要求较高,且功率需求较大,三电平拓扑结构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然而,如果成本和控制复杂度是主要考虑因素,两电平拓扑结构可能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