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采样电路送到DSP上电偏差较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一个低值电阻采样电路,经过一个隔离运放芯片,经过一个差分电路放大再经过一个偏置电路变为0-3V的模拟信号,现在的问题是只要重新上电就会报一个电流检测故障,软件工程师解释说是在没有上电时,电流为零,到AD采样的电压应该为1.5V,但是现在上电就出现这个故障是偏离这个基准电压比较大,可能已经小于1V或者大于2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之前上电没有报而我修改了这个差分电路的整定电阻以后就出现了这个故障,是电阻换的不合适吗?

网友A:
你为什么要”修改了这个差分电路的整定电阻“

贴上电路图让大家分析呗

网友B:
【我修改了这个差分电路的整定电阻以后就出现了这个故障,是电阻换的不合适吗?】

没事瞎拆瞎改,改了之后发生故障到论坛里提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修改了这个差分电路的整定电阻“ 贴上电路图让大家分析呗

前级是一个线性光耦放大器,整定电阻就是这四个电阻,原来是5.1k和16k,现在改成13k和24k,电容和其他都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改了这个差分电路的整定电阻以后就出现了这个故障,是电阻换的不合适吗?】 没事瞎拆瞎改,改了之 ...

换整定参数,整机功率要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级是一个线性光耦放大器,整定电阻就是这四个电阻,原来是5.1k和16k,现在改成13k和24k,电容和其 ...

这是随便画个放大器电路

与“运放采样电路送到DSP上电偏差较大”.

“软件工程师解释说是在没有上电时,电流为零,到AD采样的电压应该为1.5V,”

有何干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级是一个线性光耦放大器,整定电阻就是这四个电阻,原来是5.1k和16k,现在改成13k和24k,电容和其 ...

【整定电阻就是这四个电阻,原来是5.1k和16k,现在改成13k和24k】

改变电阻之后,该级的电压增益和改变之前相比较变得大多了。计算过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随便画个放大器电路 与“运放采样电路送到DSP上电偏差较大”. “软件工程师解 ...

前级电流采样是交流信号有正有负,到这一级还是有正有负,后面一级是偏置电路,偏置到0-3V,正相最大是3V,负相最大是-3V,偏置一下就是0-3V,没有电流就是0V,偏置的结果就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定电阻就是这四个电阻,原来是5.1k和16k,现在改成13k和24k】 改变电阻之后,该级的电压增益和改 ...

按照电路的增益计算过的,低值采样电阻0.001Ω,额定电流25A,有一级光耦芯片放大8倍,然后就是这个运放,就那四个整定电阻调整,前面那个2K电阻不变,上整机测试过,显示电流和实际电流相差不到1A

网友:
尝试更换为不同阻值的电阻,观察输出信号的变化,找到最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不就清楚了,提供的信息又不全面,何必在这里空讨论

网友:
运放失调电压,电源电压波动,温度漂移,输入信号源阻抗不匹配,运放增益带宽积不足都有可能引发你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级电流采样是交流信号有正有负,到这一级还是有正有负,后面一级是偏置电路,偏置到0-3V,正相最大是3V ...

用示波器看一下偏置电路的输出波形,确保无信号时稳在1.5V,有信号输入时能够正确地跟随输入信号。

偏置电路无法准确地将信号偏置到1.5V,是不是存在温漂等问题。
修改电阻值后,可能改变了差分电路的增益或偏置

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然后,和你家的软件工程师一起,检查软件中的AD采样代码,

调整一下电阻值,观察AD采样电压的变化,找到最佳设置,确保它能够正确地读取和处理AD转换器的输出值,,,

网友D:
这个电路的送电“零点”和运行稳态零点有较大的时间差,建议C1减小到51P或更低。

看起来C1和C2是对称的,实际C1在负反馈回路,作用完全不同,这将导致启动的零点到稳态零点过渡时间加大很多。所以建议C1C2分别接在运放正负输入对地,以及之间再加个C3。放大倍数不高的情况下C1位置的电容不要大于100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的送电“零点”和运行稳态零点有较大的时间差,建议C1减小到51P或更低。 看起来C1和C ...

这就是反馈控制系统的系统稳定性相关的,我的这个电路是不是存在过冲,就是存在比较大和长的振铃,系统回到稳定状态所需的时间比较长,存在复制超限和稳定周期较长的问题,因而需要调整系统的单位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是这个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反馈控制系统的系统稳定性相关的,我的这个电路是不是存在过冲,就是存在比较大和长的振铃,系统回 ...

非常正确!就是这个道理,你这个C1一般都在3-20P之间,没有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