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WB09KE测评】-3-按键,小灯与串口打印测试

楼主:
MB1801D底板上有4个按键,其中B1~B3为用户按键,B4为复位按键。在开发板上的位置如图所示: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三个小灯分别是R, G, B

之前提到过,项目是在CubeIde基于开发板进行开发的,所以可以方便的使用ST提供的一些外设接口,比如LED初始化可以调用如下函数:

  BSP_LED_Init(LED_BLUE);
  BSP_LED_Init(LED_GREEN);
  BSP_LED_Init(LED_RED);

/**
  * @brief   Configure LED GPIO.
  * @param  Led Specifies the Led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   LD1
  *     @arg  LD2
  *     @arg  LD3
  * @retval BSP error code.
  */
int32_t BSP_LED_Init(Led_TypeDef Le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if (Led == LD1)
  {
    LD1_GPIO_CLK_ENABLE();
  }
  else if (Led == LD2)
  {
    LD2_GPIO_CLK_ENABLE();
  }
  else /* Led = LD3 */
  {
    LD3_GPIO_CLK_ENABLE();
  }

  /* configure the GPIO_LED pin */
  GPIO_Init.Pin   = LED_PIN[Led];
  GPIO_Ini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LED_PORT[Led], &GPIO_Init);

  if( LL_PWR_IsEnabledPUPDCfg() != 0)
  {
    if (LED_PORT[Led] == GPIOA)
    {
      LL_PWR_EnableGPIOPullUp( LL_PWR_GPIO_A, GPIO_Init.Pin);
    }
     if (LED_PORT[Led] == GPIOB)
    {
      LL_PWR_EnableGPIOPullUp( LL_PWR_GPIO_B, GPIO_Init.Pin);
    }
  }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Led], LED_PIN[Led], GPIO_PIN_SET);

  return BSP_ERROR_NONE;
}

按键初始化与中断回调注册:

  BSP_PB_Init(B1, BUTTON_MODE_EXTI);
  BSP_PB_Init(B2, BUTTON_MODE_EXTI);
  BSP_PB_Init(B3, BUTTON_MODE_EXTI);

/**
  * @brief  Configure Button GPIO and EXTI Line.
  * @param  Button Specifies the Button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should be:
  *     @arg B1
  *     @arg B2
  *     @arg B3
  * @param  ButtonMode Specifies Button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 BUTTON_MODE_GPIO: Button will be used as simple IO
  *     @arg BUTTON_MODE_EXTI: Button will be connected to EXTI line with interrupt
  *                            generation capability
  * @retval BSP error code.
  */
int32_t BSP_PB_Init(Button_TypeDef Button, ButtonMode_TypeDef ButtonMode)
{
  int32_t               status = BSP_ERROR_NON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 Enable the BUTTON clock */
  if (Button == B1)
  {
    B1_GPIO_CLK_ENABLE();
  }
  else if (Button == B2)
  {
    B2_GPIO_CLK_ENABLE();
  }
  else /* B3 */
  {
    B3_GPIO_CLK_ENABLE();
  }

  GPIO_Init.Pin   = BUTTON_PIN[Button];
  GPIO_Ini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if (ButtonMode == BUTTON_MODE_GPIO)
  {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
    GPIO_Init.Mode = GPIO_MODE_INPUT;
    HAL_GPIO_Init(BUTTON_PORT[Button], &GPIO_Init);
  }

  if (ButtonMode == BUTTON_MODE_EXTI)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with External interrupt */
    GPIO_Ini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HAL_GPIO_Init(BUTTON_PORT[Button], &GPIO_Init);

    /* Enable and set Button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BUTTON_IRQn[Button], 0x00, 0);
    HAL_NVIC_EnableIRQ(BUTTON_IRQn[Button]);

  }
  if( LL_PWR_IsEnabledPUPDCfg() != 0)
  {
    if (BUTTON_PORT[Button] == GPIOA)
    {
      LL_PWR_EnableGPIOPullUp( LL_PWR_GPIO_A, GPIO_Init.Pin);
    }
     if (BUTTON_PORT[Button] == GPIOB)
    {
      LL_PWR_EnableGPIOPullUp( LL_PWR_GPIO_B, GPIO_Init.Pin);
    }
  }
  return status;
}

中断处理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GPIO_Pin);

	if (GPIO_Pin == B1_PIN) {
		BSP_LED_Toggle(LD1);
		printf("\r\n B1 Pressed");
	}
	if (GPIO_Pin == B2_PIN) {
		BSP_LED_Toggle(LD2);
		printf("\r\n B2 Pressed");
	}
	if (GPIO_Pin == B3_PIN) {
		BSP_LED_Toggle(LD3);
		printf("\r\n B3 Pressed");
	}

}

实物展示:

BUTTON-GPIO

网友A:
用HAL是不是很容易开发啊,哈哈,我看这个板子也挺好看,支持楼主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HAL是不是很容易开发啊,哈哈,我看这个板子也挺好看,支持楼主一波

那可不,我这种菜鸟都蹦哒蹦哒的点灯了,大佬更是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