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任务一

楼主:
        入门任务(必做):搭建环境并开启第一步Blink /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我们在上一步已经将相应的开发环境已经搭建,接下来就是进行程序编程的第一步,实现Blink,并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点灯永远是了解一个板子的第一步,我们进行先新建一个测试工程,通过另存保存:
        可以看到有setup()和loop()两个函数,实际上一个就是相当于初始化配置,只运行一次,另一个是循环运行的内容。
        虽然Arduino的优点就是高度集成化,我们不需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硬件,直接通过固件中函数进行驱动就可以,不过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LED的硬件配置:
        实际上就是P102低电平的时候这个可控的LED是点亮的。
        咱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也是此处进行LED引脚的初始化,注意HIGH对应的电平是低的,这个时候LED被点亮了。
        接下来咱们实现Blink /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功能,实际上就是通过延时功能实现LED的循环亮灭,定时串口发送,初始化后,通过对应的函数操作就能实现,不需要安装而外的库: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
}

        可以使用IDE自带的串口监视器进行查看:

网友A:
用arduino真的不错,我觉得arduino就是为了避免重复造轮子,而且库也是真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rduino真的不错,我觉得arduino就是为了避免重复造轮子,而且库也是真的多啊

集成库非常全,就是编译方式有点鸡肋,每次都是从头到尾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