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详细地讲解fpga固化的原理呢?

楼主:
请问能否详细地讲解fpga固化的原理呢?

网友:
FPGA固化,也称为程序固化或配置文件固化,指的是将FPGA的配置文件烧录到板载Flash或其他非易失性存储器中,使得FPGA在断电后再次上电时能够自动加载配置文件并执行程序,而无需再次通过外部接口下载配置文件3。固化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生成配置文件:在FPGA开发环境中,如Vivado,完成HDL设计的综合、布局布线后,生成比特流文件(bit文件)以及对应的二进制文件(bin文件)3

  2. 添加配置存储器:在硬件管理器中添加板载Flash存储器,选择正确的Flash型号,并确保其与FPGA的接口兼容3

  3. 烧录配置文件:将生成的bin文件烧录到Flash存储器中。这一步骤可能包括擦除原有数据、校验和烧写等过程,烧录完成后,FPGA便能在上电时自动从Flash加载配置文件3

  4. 设置启动模式:根据所使用的存储器类型(如QSPI Flash或SD卡),设置FPGA的启动模式,确保其能够从相应的存储器中加载配置文件3

  5. FSBL的作用:对于集成了ARM处理器的FPGA(如Zynq系列),FSBL(First Stage Boot Loader)起到了初始化PS配置和加载bitstream的作用,它还负责从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加载第二阶段的引导加载程序或裸机程序4

  6. 创建BOOT.bin: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将FSBL、bit文件和应用程序的ELF文件合并生成BOOT.bin,作为启动文件5

固化FPGA程序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便捷性,特别是在产品级应用中,固化后的FPGA无需外部下载设备即可运行预设的逻辑功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