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在线加载是一种允许在系统运行时动态更新FPGA配置的技术。以下是FPGA在线加载的基本原理和步骤:

楼主:
硬件描述语言(HDL)编写:首先,开发者需要使用硬件描述语言(如Verilog或VHDL)编写逻辑电路的设计代码 1。
代码综合:使用开发工具(例如Xilinx的Vivado或Altera的Quartus)将HDL代码转换为配置文件,该文件通常是包含实现电路所需全部信息的二进制文件 1。
配置文件下载:将配置文件通过特定的接口(如JTAG或PCIe)下载到FPGA芯片中 1。
配置过程启动:在FPGA芯片上启动配置过程,将配置文件烧录到SRAM中,这个过程也称为“烧写”或“配置” 1。
系统上电加载:系统上电后,FPGA自动从SRAM中读取配置文件,实现所需的电路功能 1。
FPGA的在线加载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PS模式(Passive Serial Configuration Mode):被动串行加载模式,适合逻辑规模小、加载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加载时钟信号CCLK由FPGA外部提供,需要外部微控制器的支持 3。
AS模式(Active Serial Configuration Mode):主动串行加载模式,FPGA从外部存储设备中读取逻辑信息进行配置,配置时钟信号CCLK由FPGA内部提供 3。
PP模式(Passive Parallel Configuration Mode):被动并行加载模式,适合逻辑规模较大、加载速度要求高的场合。通过8bit并行数据线进行逻辑加载,CCLK信号由外部提供 3。
BS模式(Boundary Scan Configuration Mode):边界扫描加载模式,即JTAG加载模式 3。
此外,QuickBoot提供了一种远程更新FPGA逻辑的解决方案,它通过在FPGA内部增加逻辑功能,允许上位机通过以太网、PCIe、USB等发送更新数据到FPGA,再由FPGA传输到Flash Memory,实现远程更新 4。在实际应用中,FPGA的在线加载需要CPU的帮助,并且CPU在加载前已经启动并工作。不同的FPGA厂商(如Altera、Xilinx、Lattice)可能有不同的PS加载端口定义和加载模式 3。

网友:
今年我用的模块资料 已经证实好用
看Xilinx的Datasheet会注意到Xilinx的FPGA没有PLL,其实DCM就是时间管理单元。 --------------------------------------------- ...
本人原创——乃自己当时查阅的资料和自己的一点点经验而写成,如有错误请多指教! 首先要说明的是,使用电烙 ...
BSEC@bsec-server:~/kernel/Kernel$ make menu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HOSTCC scripts/basic/docproc HOSTCC script ...
基于ise14.7平台,用Nexys3开发板弄了一个显示程序。程序包含六部分 首 ...
TI MSP430系列单片机,usart模块的波特率值设定是通过以下三个寄存器决定的 ...
为什么给一个变量赋值0时,直接写*ram=0即可,而给它赋值0xffffffff时要写成*ram=0xffffffffu, 以下是具体的代码 /****** ...
最后几小时啦,想要的网友速速来~100套价值390元平头哥RISC-V生态开发板——RVB2601来袭,现在提交创意,即有机会免费 ...
682909 macintosh.js 是一个模拟 1991 年 Macintosh Quadra 900 和摩托罗拉 CPU 的虚拟机,它完全用 JavaScript 编写(因此请 ...
看到很多反激电源辅助绕组串联电阻的,如下图电阻Rvcc,想问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