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一种可以编程的集成电路,它允许用户根据需要配置逻辑门、存储器和其他硬件组件。在FPGA设计中,"buffer"通常指的是一种逻辑元件,它可以存储一个位的数据,并在需要时提供这个数据的副本。以下是FPGA中buffer原理的一些关键点:
基本概念:
Buffer是一种基本的存储单元,用于暂存数据。在FPGA中,buffer通常指的是触发器(Flip-Flop)或锁存器(Latch),它们可以存储一位二进制数据。
触发器(Flip-Flop):
触发器是一种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双稳态电路,可以存储一位二进制信息。它通常有两个输入(D输入和时钟输入),一个输出(Q输出),以及一个反相输出(Q'或~Q)。
在时钟信号的控制下,D输入的数据会在时钟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被锁定到触发器中,并在下一个时钟周期从Q输出。
锁存器(Latch):
锁存器是一种简单的存储元件,通常有两个输入(数据输入和使能输入),一个输出。与触发器不同,锁存器不需要时钟信号来存储数据,而是在使能信号激活时将数据输入锁存到输出。
数据传输:
Buffer可以用于数据传输,确保数据在FPGA内部不同部分之间正确传递。例如,在高速数据路径中,buffer可以减少数据传播延迟。
同步与异步:
在FPGA设计中,buffer可以是同步的或异步的。同步buffer在时钟信号的控制下操作,而异步buffer则不需要时钟信号。
优化与资源利用:
FPGA设计中的buffer可以被优化以减少资源消耗,例如通过共享buffer资源或使用更高效的逻辑实现。
信号完整性:
在FPGA设计中,buffer的使用还可以帮助维护信号完整性,特别是在长距离信号传输或复杂逻辑设计中。
设计考虑:
设计者需要考虑buffer的放置和使用,以优化性能、减少延迟、降低功耗,并确保设计满足时序要求。
应用场景:
Buffer在FPGA设计中有多种应用,包括数据缓存、状态存储、信号同步、时序控制等。
高级特性:
一些FPGA提供高级buffer特性,如流水线寄存器(Pipeline Register)和Glitch-Free?技术,这些特性可以进一步提高设计的性能和可靠性。
了解FPGA中buffer的原理对于设计高效、可靠的数字电路至关重要。设计者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FPGA架构来合理使用和优化buffer。

网友:
模拟三本经典著作及答案,另外附送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中文版) 这么经典的东西不用详细介绍了吧 拉扎维的《Design of Analog ...
十年了,依然两手空空。回首一望,心里无比苍凉。 由于学历比较低吧,知名的企业进不了。也就一些小公司看在我经验丰富的份 ...
3.3,软件部分 210740 简介 作为一个自动化设备,核心控制部分是相 ...
1.jpg这段时间研究了使用Mbed开发SensorTile,结果一开始的闪灯程序就遇到问题,程序没有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终于发现并 ...
作者:Aki Li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开发者出于保护核心算法的目的,希望将部分核心代码封装起来,使得其他使用者无法查看具 ...
Type-c充电听歌二合一转接器方案 那么Type-c手机连接这个充电听歌二合一的转接器,如何实现充电和听歌同时使用功 ...
1、准备涂鸦编译环境: 603453 2、把sdk:bk7231n_light1_io_xx 修改为bk7231n_light1_io_l 3、修改控制DPID_LIGHT_SWITCH ...
662606 如上图,上侧是一个网口隔离变压器,U43是钳位二极管,内部为整流桥后面接TVS结构,芯片侧TVS管阳极接地,这么接没什 ...
按我理解,真值表中,RE和DE数值搭配决定工作模式?但接收和发送模式,不都有1,0或者0,0组合?他怎么就按照真值表确定MX485为 ...
感谢大家参与得捷电子 Follow me 第3期活动,本期活动出色完成任务获得额外奖励的名单也出炉啦! 【领奖日期】请获奖者务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