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外接Flash的原理主要涉及FPGA与Flash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交互方式。以下是一些关键点的总结:

楼主:
FPGA与Flash的连接方式:FPGA可以通过并行或串行接口与外部Flash存储器连接。并行NOR Flash提供高速访问,而串行SPI NOR Flash则因其成本效益和简化的接口在某些应用中更受欢迎1。
配置过程:FPGA通常使用外接Flash作为配置存储设备。在系统启动时,FPGA会从Flash加载配置位流,从而初始化FPGA内部逻辑1。
数据读写:在某些应用中,FPGA不仅可以从Flash读取配置数据,还可以读写用户数据。例如,实现数据的存储或读取功能3。
SPI通信协议:当使用SPI接口与Flash通信时,涉及到的信号包括串行时钟(SCLK)、主输出从输入(MOSI)、主输入从输出(MISO)以及片选信号(CS_N)2。
操作指令:FPGA通过发送特定的指令到Flash来执行不同的操作,如页写(Page Program)、扇区擦除(Sector Erase)等4。
状态机控制:在FPGA设计中,通常使用状态机来控制与Flash的通信流程,包括指令的发送、地址的设置、数据的写入和读取等4。
时序要求:FPGA与Flash之间的数据交换需要遵循特定的时序,包括指令和数据的发送时序以及Flash响应的时序4。
页写操作:页写是将数据写入Flash的一种方式,通常需要先发送写使能指令,然后是页写指令和数据地址,最后是待写入的数据4。
连续写操作:可以通过页写指令实现连续写入数据,每次写入单字节或多字节数据,适用于连续数据的写入4。
读操作:FPGA通过发送读指令到Flash,并指定读数据的起始地址,Flash将按照指定地址返回数据4。
并行Flash读写:并行Flash读写操作可以通过FPGA的多个I/O端口同时进行,实现高速数据传输5。
这些信息提供了FPGA外接Flash原理的全面概述,包括接口类型、通信协议、操作流程和时序要求等关键方面。

网友:
最近有童靴在问如何确定MSP430的晶体负载电容,一般来讲,大家都是在用一些经验值,对其原理也不是特别清楚。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 ...
...
同步降压转换器已作为隔离式偏置电源在通信及工业市场得到认可。隔离式降压转换器或者通常所谓的 Fly-Buck 转换器,采用一个耦合 ...
上一篇已经使用SGTools产生了一个简单的界面,所以对于SGTools来说,简单使用 ...
电力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新能源发电、电动汽车、电力牵引以及家用电器等众多领域快速发展,电力电子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然而 ...
功率放大器在水下主动电场物体形状成像系统的应用
642279642280 这是我找的一份TVS的规格书, 问题1: 想请教一下大家平时在进行TVS选型的时候比较关注哪些参数? ...
好久之前看到了这个手臂演示,属实是惊艳到了我,我们公司也想搞一个活动的手臂,有人知道它这个手指运动用的是什么方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