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一种可以编程的硬件设备,它允许用户根据需要配置其逻辑功能。在数字电路设计中,时钟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它为电路提供同步信号,确保数据在正确的时间被处理。时钟分频是数字电路设计中常见的一种技术,用于生成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FPGA时钟分频原理:
时钟信号输入:
FPGA接收外部或内部的时钟信号作为参考。
计数器:
FPGA内部使用计数器来实现时钟分频。计数器可以是简单的二进制计数器,也可以是更复杂的计数器,如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LFSR)。
分频比设置:
设定一个分频比(N),这决定了原始时钟信号的频率将被降低多少倍。例如,如果原始时钟频率为100MHz,分频比为2,则输出频率为50MHz。
计数与输出:
当计数器计数到N-1时,输出时钟信号翻转(从0变为1或从1变为0),然后计数器重置为0并重新开始计数。这样,输出时钟的频率就是输入时钟频率的1/N。
可编程逻辑:
FPGA中的可编程逻辑允许用户根据需要设计分频器的逻辑。用户可以定义计数器的大小、分频比以及输出时钟的相位。
时钟管理:
FPGA通常具有时钟管理功能,如时钟域交叉(CDC)和时钟缓冲,以确保在不同的时钟域之间正确地传递时钟信号。
抖动和稳定性:
分频器的设计需要考虑时钟信号的抖动和稳定性。抖动是指时钟信号周期的不规律变化,而稳定性是指时钟信号频率的长期稳定性。
相位调整:
在某些应用中,可能需要对输出时钟进行相位调整,以满足特定的时序要求。FPGA可以通过调整计数器的起始值来实现这一点。
时钟树设计:
在FPGA设计中,时钟树的设计对于确保时钟信号的均匀分布至关重要。时钟树可以减少时钟信号在FPGA内部的传播延迟和不均匀性。
时钟监控:
FPGA可能还包含时钟监控功能,用于检测时钟信号的异常,如时钟丢失或频率偏差。
时钟分频在FPGA设计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样、同步通信、时序控制等。通过合理设计时钟分频器,可以提高FPGA设计的灵活性和性能。

网友:
Luminary的函数库和图形库,上面集成的东西很丰富,很多工程师都会喜欢。 可以按着对外设的需求,来选。想要USB,就点“USB ...
元旦在淘宝上,花39个银子,淘了块2.4寸的TFT彩屏模块,,用店主提供的代码,用STC的51单片机,驱动起来,也显示图片了,发帖庆祝 ...
YS18-3的荧光管电子时钟曾是饱含了我所有期待的完美的荧光管电子时钟,它的功能比较完备,也受到了很多DIYer的关注与支持。 ...
一些简单的应用,使用ucgui作为图形界面可能更加方便快捷。得益于ucgui良好 ...
需要用C8051F580单片机开发产品。我做软件,C语言。 想买本 这方面的书。求推荐! 谢谢!
所谓IO口控制就是控制单片机的端口输出0或1,或者读出端口的状态,也就是输入和输出。 先说输出。想让MSP430单片机的端口 ...
选择合适的无线连接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关键的设计决策。这决定了应用的协议互操作性、距离、稳健性和用例。本选择指南将引导 ...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声音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 ...
颁奖:是德科技感恩月—遇见KeysightCare - 贵重仪器安全避坑指南 名单详见下方列表。本颁奖贴只公布获奖名单,礼品 ...
STM32U5A5ZJ 上的USB是自带PHY的OTG USB设备,不但具有电源管理还具有设备管理功能,使用的接口也是Type C接口。 794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