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读懂#《大模型时代的基础架构》关于GPU跨节点异号卡数据交换路径

楼主:
邀请:@RCSN   @nmg   @29447945   @DDZZ669   参与回复

问题来源:第六章 GPU集群的网络设计与实现

在阅读这个章节中注意到书中所说的GPU跨节点异号卡数据交换是通过接入层经过汇聚层交换机,才会抵达另一个节点的异号卡GPU,但是之前有听说过另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通过中间节点进行通信

如果节点1的GPU0需要与节点2的GPU1进行通信,数据可能首先通过Roce交换机传输到节点2的GPU0,然后由节点2的GPU0通过NVlink Switch转发到GPU1

不知道两种说法哪种对,希望大家来讨论一下,希望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A:
只能说,数据直接通过 NVLink 或 InfiniBand 等高速网络传输到 节点2的GPU1。
这种路径适用于节点之间有直接的NVLink或InfiniBD连接和软件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数据直接通过 NVLink 或 InfiniBand 等高速网络传输到 节点2的GPU1。 这种路径适用于节点之间有直 ...

模型训练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而且节点之间不可能有nvlink

网友B:
不同编号的GPU卡,跨GPU服务器节点的通信,只能通过上一层交换机(一般称为spine, 或核心层)转发,这是因为GPU卡本身是不具备GPU Direct Memory的路由功能的。GPU Direct Memory也不支持跨卡的路由,只能两张卡直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编号的GPU卡,跨GPU服务器节点的通信,只能通过上一层交换机(一般称为spine, 或核心层)转发,这是因 ...

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编号的GPU卡,跨GPU服务器节点的通信,只能通过上一层交换机(一般称为spine, 或核心层)转发,这是因 ...

既然GPU层面不支持,那是否可以在代码层面实现这种数据传输控制呢,比如使用一些gpu通信库,或者进行通信数据链路优化啥的
然后老师,我还想问 现在业界是否可以做到单个node故障以后,不重启整个训练任务,而使训练任务恢复呢,我们现在是重启整个训练任务,代价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GPU层面不支持,那是否可以在代码层面实现这种数据传输控制呢,比如使用一些gpu通信库,或者进行通信 ...

GPU内部不具备数据路由功能,所以不能通过通信库实现NVLink的多跳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