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在线升级,也称为远程更新或动态加载,是一种允许在不拆卸硬件的情况下更新FPGA设备固件的技术。这种技术对于需要持续改进和修复产品功能的应用场景非常有用。以下是FPGA在线升级的一些关键原理和步骤:

楼主:
使用QuickBoot技术:QuickBoot是一种远程更新方案,它通过在FPGA内部增加额外的逻辑功能来实现,无需改变硬件电路。上位机可以通过以太网、PCIe、USB等接口将更新数据发送到FPGA,FPGA再通过配置接口将数据传输到Flash Memory。如果配置过程中发现错误,FPGA可以从一个存放正确位流的区域下载数据1。
利用微处理器进行配置:一种方法是使用微处理器(MIC)来配置FPGA,这可以通过将远程传输的程序写入MIC上挂的Flash,然后MIC再将Flash中的程序写入FPGA来实现。这样,每次MIC上电后都会将Flash中的程序读取后传输去烧写FPGA,实现掉电不丢失的远程更新功能2。
基于Xilinx FPGA的在线升级:7系列及以上的Xilinx FPGA支持在线升级程序,允许通过网络或其他连接方式对FPGA设备进行固件或软件的更新和升级3。
在线程序升级方案:一种方案是利用FPGA的内部逻辑资源实现自身的软件功能升级,不需要额外增加器件,在不改变硬件状态的前提下,实现产品的软件功能升级。这种方案具有良好的移植性和扩展性4。
串口在线升级原理:FPGA可以通过串口接收上位机发来的固件程序,写入内部FIFO或RAM中进行缓存,然后通过SPI Flash控制器将缓存的数据写入外部的SPI Flash芯片中。FPGA在这里充当了一个SPI Flash编程器的角色,完成UART-SPI协议的转换5。
本地软件实现固件升级:本地软件可以通过UART或USB等接口按照自定义的协议对FPGA固件进行升级。升级功能开发之前,需要对Flash的存储固件区域结构进行了解,例如MultiBoot配置文件的构成和加载过程6。
在线升级FPGA的关键在于能够安全、可靠地传输和存储新的固件,同时确保在更新过程中或更新失败时,系统能够回退到稳定的状态。这通常涉及到复杂的通信协议设计、数据校验、错误处理和回退机制。

网友:
功能特点: 操作面板上共有6个轻触(功能)开关,分别为"开关"(电源)、"定时"、"风速"、"制冷""加热"、"摆叶"、等。在工作状态 ...
http://wstatic.xunlei.com/web/download.htm?cid=446712C427207D83DBBD6E963CF09CC55BBF9BA2迅雷上的,速度很快.分享一下,没人反 ...
AVR单片机的I/O口有4个状态(输出0,输出1,内部电阻拉高(输入),高阻态)。如上图所示当IO1为输入(内部电阻拉高)、IO2输出低电平、其 ...
本方案主控采用STM8S207C8T6,1.7寸128*64LCD显示屏,LCD驱动芯片采用UC1701(可兼容ST7565),字库显示采用高通GT20L16S1Y字库 ...
用招就要用妙招,今天来教大家几个电流检测电路的巧妙技巧。要知道在电源等设备中通常需要做电流检测或反馈,电流检测通常用串联 ...
收到“SHT31 Smart Gadget”马上开始测试 452095收到的测试板有点象口香糖。但是要比较大一些 452099打开包装可 ...
为什么用示波器一测示电波形,家里就断电,并且探针的小夹子还烧掉了一小块?有人说是接地线的问题,让把示波器 插头的 接地 插 ...
国内外带高速USB PHY的单片机不多,虽然ST和NXP都有一些,不过现在的价格都比较高,沁恒推出了一款带高速USB接口的RISC-V性价比 ...
任务要求 将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连接到WiFi网络,并访问互联网信息 硬件准备 该任务使用Seeed Studio XIAO E ...
目录 摘要 2 注射泵产品特点 系统总计设计 emWin与LCD控制芯片搭配简介 3.1具体实现原理 系统硬件设计 4.1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