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复用芯片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测量一个外部输入的灯光信号(低电平有效),信号CON_Low_Beam_IN经过采集电路后,生成Low_Beam_IN后送给复用芯片U2,通过TP1输出后给MCU处理,其中VBAT_SW=12V,VCC=5V

示波器测量出的TP3信号和TP2信号波形都符合预期(因为信号低电平有效,信号有效时TP3被拉低,TP2也随之拉低),但是复用芯片U2的输出TP1为何一直处于脉冲波的状态?(测量时没有接负载)

网友A:
【测量时没有接负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3脚(X)未接到MCU?还是X0~X7都悬空?A/B/C三脚有地址信号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时没有接负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3脚(X)未接到MCU?还是X0~X7都悬空?A/B/C三脚有地址信号否 ...

首贴图中所有的电气连接以及供电都正常

这个信号的正常响应过程是:

从外部输入的CON_Low_Beam_IN信号(低有效)经过采集电路

送至信号复用MUX芯片(图中U2),U2的输出TP1

送至MCU处理后,由MCU给高边预驱动芯片BTS71220(MCU部分和BTS71220部分首贴未画出)发出输入信号,最后由后者输出驱动信号点亮负载灯,首贴说的没接负载是指这个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贴图中所有的电气连接以及供电都正常 这个信号的正常响应过程是: 从外部输入的CON_Low_Beam_IN信号( ...

【首贴说的没接负载是指这个负载】

这个【负载】,甚至都不是MCU的负载,说它作甚?MCU接上了,这就够了。

【首贴图中所有的电气连接以及供电都正常】

A、B、C三引脚是MCU控制的吧?X0~X7八个引脚是轮流选通的吧?其轮换频率是否与示波器波形图中脉冲频率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贴说的没接负载是指这个负载】 这个【负载】,甚至都不是MCU的负载,说它作甚?MCU接上了,这就够 ...

首贴ABC三个通道选择引脚由MCU控制,输入的8个引脚是按照ABC的真值表选通,不确定是不是轮流导通,查看芯片M74HC4851YTTR手册,可得知开关时间是8.6ns,这与首贴测试波形图的时间并不一致(橙色箭头所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贴ABC三个通道选择引脚由MCU控制,输入的8个引脚是按照ABC的真值表选通,不确定是不是轮流导通,查看芯 ...

我猜测TP1波形(蓝色)各脉冲是A、B、C三条地址线更新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