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I2C驱动OLED显示屏

楼主:
测试I2C接口,驱动OLED显示屏。

一、硬件电路

电路板上方面外部连接的I2C端口就是J11插件对应的I2C0。

1.1、I2C0接口电路图部分

1.2、硬件连接图

二、配置I2C

2.1、打开I2C0

2.2、使能I2C驱动调试和例程

三、配置第三方库

3.1、选择SSD1306库

3.2、选择I2C0和使能测试例程

选择完成后 ,执行命令pkgs --update跟新库文件

下载完成后,会在packages目录下找到源文件

四、程序

4.1、ssd1306_tests.c

/*
 * Copyright (c) 2020, RudyLo <luhuadong@163.co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MIT License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0-11-15     luhuadong    the first version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sd1306.h"
#include "ssd1306_tests.h"

void ssd1306_TestBorder()
{
    ssd1306_Fill(Black);

    uint32_t start = rt_tick_get();
    uint32_t end = start;
    uint8_t x = 0;
    uint8_t y = 0;
    do {
        ssd1306_DrawPixel(x, y, Black);

        if((y == 0) && (x < 127))
            x++;
        else if((x == 127) && (y < 63))
            y++;
        else if((y == 63) && (x > 0))
            x--;
        else
            y--;

        ssd1306_DrawPixel(x, y,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rt_thread_mdelay(5);
        end = rt_tick_get();
    } while((end - start) < 8000);

    rt_thread_mdelay(1000);
}

void ssd1306_TestFonts()
{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SetCursor(2, 0);
    ssd1306_WriteString("Font 16x26", Font_16x26, White);
    ssd1306_SetCursor(2, 26);
    ssd1306_WriteString("Font 11x18", Font_11x18, White);
    ssd1306_SetCursor(2, 26+18);
    ssd1306_WriteString("Font 7x10", Font_7x10, White);
    ssd1306_SetCursor(2, 26+18+10);
    ssd1306_WriteString("Font 6x8", Font_6x8,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

void ssd1306_TestFPS()
{
    ssd1306_Fill(White);

    uint32_t start = rt_tick_get();
    uint32_t end = start;
    int fps = 0;
    char message[] = "ABCDEFGHIJK";

    ssd1306_SetCursor(2,0);
    ssd1306_WriteString("Testing...", Font_11x18, Black);

    do {
        ssd1306_SetCursor(2, 18);
        ssd1306_WriteString(message, Font_11x18, Black);
        ssd1306_UpdateScreen();

        char ch = message[0];
        memmove(message, message+1, sizeof(message)-2);
        message[sizeof(message)-2] = ch;

        fps++;
        end = rt_tick_get();
    } while((end - start) < 5000);

    rt_thread_mdelay(1000);

    char buff[64];
    fps = (float)fps / ((end - start) / 1000.0);
    snprintf(buff, sizeof(buff), "~%d FPS", fps);

    ssd1306_Fill(White);
    ssd1306_SetCursor(2, 18);
    ssd1306_WriteString(buff, Font_11x18, Black);
    ssd1306_UpdateScreen();
}

void ssd1306_TestLine()
{
    ssd1306_Line(1,1,SSD1306_WIDTH - 1,SSD1306_HEIGHT - 1,White);
    ssd1306_Line(SSD1306_WIDTH - 1,1,1,SSD1306_HEIGHT - 1,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return;
}

void ssd1306_TestRectangle()
{
    uint32_t delta;

    for(delta = 0; delta < 5; delta ++)
    {
        ssd1306_DrawRectangle(1 + (5*delta),1 + (5*delta) ,SSD1306_WIDTH-1 - (5*delta),SSD1306_HEIGHT-1 - (5*delta),White);
    }
    ssd1306_UpdateScreen();
    return;
}

void ssd1306_TestCircle()
{
    uint32_t delta;

    for(delta = 0; delta < 5; delta ++)
    {
        ssd1306_DrawCircle(20* delta+30, 30, 10, White);
    }
    ssd1306_UpdateScreen();
    return;
}

void ssd1306_TestArc()
{
    ssd1306_DrawArc(30, 30, 30, 20, 270,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return;
}

void ssd1306_TestPolyline()
{
    SSD1306_VERTEX loc_vertex[] =
    {
        {35,40},
        {40,20},
        {45,28},
        {50,10},
        {45,16},
        {50,10},
        {53,16}
    };

    ssd1306_Polyline(loc_vertex,sizeof(loc_vertex)/sizeof(loc_vertex[0]),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return;
}

void ssd1306_TestAll()
{
    ssd1306_Init();

    ssd1306_TestFPS();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TestBorder();

    ssd1306_TestFonts();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TestRectangle();
    ssd1306_TestLine();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TestPolyline();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TestArc();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TestCircle();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SetCursor(0, 0);
    ssd1306_WriteString("MCU:D133CBS", Font_11x18, White);
    ssd1306_SetCursor(0, 20);
    ssd1306_WriteString("I2C:OLED", Font_11x18,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rt_thread_mdelay(3000);
}

#ifdef FINSH_USING_MSH
MSH_CMD_EXPORT(ssd1306_TestAll, test ssd1306 oled driver);
#endif

4.2、ssd1306_tests.h

/*
 * Copyright (c) 2020, RudyLo <luhuadong@163.co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MIT License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0-11-15     luhuadong    the first version
 */

#ifndef __SSD1306_TEST_H__
#define __SSD1306_TEST_H__

#include <_ansi.h>

_BEGIN_STD_C

void ssd1306_TestBorder(void);
void ssd1306_TestFonts(void);
void ssd1306_TestFPS(void);
void ssd1306_TestAll(void);
void ssd1306_TestLine(void);
void ssd1306_TestRectangle(void);
void ssd1306_TestCircle(void);
void ssd1306_TestArc(void);
void ssd1306_TestPolyline(void);

_END_STD_C

#endif // __SSD1306_TEST_H__

五、程序运行

下载程序后,串口终端执行ssd1306_TestAll,显示如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