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是不是可以做上管来控制灯?

楼主:
RT

一般来说控制灯可以用NMOS做下管,或者用PMOS做上管(高电压加个NMOS)。光耦的开关和电压没有关系,那是不是意味者,它做上管或者做下管都可以?

网友A:
【光耦的开关和电压没有关系,那是不是意味者,它做上管或者做下管都可以?】

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开关和电压没有关系,那是不是意味者,它做上管或者做下管都可以?】 是。

谢谢大佬,我再展开问一下,我接触到的控制设备供电基本上都是用P管控制电源,很少有用N管控制地的,控制电源的好处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我再展开问一下,我接触到的控制设备供电基本上都是用P管控制电源,很少有用N管控制地的,控制 ...

【控制电源的好处在哪里呢?】

负载有一端接地。这对抗干扰等性能有一定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源的好处在哪里呢?】 负载有一端接地。这对抗干扰等性能有一定好处。

谢谢啊,一直有这个疑惑,不过也没细究,这下子明白了。

网友C:
当然可以,问题是负载能力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问题是负载能力有限。

嗯嗯,就是原理方面的疑问,实际使用看情况。

网友: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