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做开关,关断不了

楼主:
原理图如上图,三极管Q12的基极Zero_Ctrl这个地方给高低电平,来控制PMOS管的导通与关闭,高电平打开,低电平关断,实际电路就是PMOS管的D极后面的LED灯是常亮的,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4.38V,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零,测量了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4.98V,MOS管的G极电压4.97V,S极电压4.97V,VGS=0这个时候管子不应该关断吗?我给三极管基极一个高电平的时候,PMOS管打开了,输出变成了4.98V

这个是PMOS管物料选择不对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LTspice仿真这个电路结构,发现能正常实现开关功能

网友A:
【这个是PMOS管物料选择不对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怀疑是你的P沟MOS管漏电流太大。

网友B:
这个电路有BUG,R108下端应该直接接在PMOS管的G极,以提供足够的“下”偏。

网友C:
R110去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10去掉就好了。。

R110/C88都去掉了,没啥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能出错??  不用IO控制,直接将R110 位置接电源或地 手动测试。

网友D:
把R109右边的电路断开后功能是否正常,看看是不是其它部分电路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R109右边的电路断开后功能是否正常,看看是不是其它部分电路有影响。

右边电路都还没接进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能出错??  不用IO控制,直接将R110 位置接电源或地 手动测试。

这个可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BUG,R108下端应该直接接在PMOS管的G极,以提供足够的“下”偏。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MOS管物料选择不对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怀疑是你的P沟MOS管漏电流太大。

这个漏电流在一般芯片手册中有说明吗?

网友F:
看看MOS管的封装是不是画错了 D S画反了 体二极管在MOS关短时继续为后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MOS管的封装是不是画错了 D S画反了 体二极管在MOS关短时继续为后级供电

MOS管的封装没有问题,我核对过了

网友G:
你这2个5V那个是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漏电流在一般芯片手册中有说明吗?

【这个漏电流在一般芯片手册中有说明吗?】

就是这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右边电路都还没接进来呢

【右边电路都还没接进来呢】

右边接入较重的负载(较小的电阻,例如数千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2个5V那个是源头

你猜

网友:
R110太大了吧

网友:
看一下封装是否做错了,感觉DS 反了

网友:
都不用猜,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