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G的控制方法

楼主:
SVG的控制方法是不是与逆变器并网的控制方法差不多,逆变器并网用的是有功并网,而SVG用的是无功并网,通过检测线路的无功功率,然后控制Iq进行无功补偿吗?

网友:
感觉差不多,一个控制Id,一个控制Iq,不过一般SVG是高电压,链式结构

网友:
比较早的时候,是用调相机来改善。调相机是个同步交流电机,不带任何机械转动(空转)。当调相机过励磁时,它就相当于一个电容(实际上当然是三个一组电容),并联在三相交流电路中。调相机的容量可以达到数十兆VA。调节励磁电流,即可改变等效电容量。

现在很少用调相机了,改为在交流电路上并联电容器了。并联多少电容器,当然是检测电路中的功率因数来控制。

网友:
请问这个Id、Iq到底是什么意思?电机里有电网也看到这个名词

网友:
就是三相电流变量在旋转直角坐标系中的两个分量,电机是以励磁电流为D轴的,逆变器是以有功电流为D轴,其他定义也有

网友:
Id,直轴电流,控制电机的磁通的
Iq,交轴电流,产生转矩的,调整Iq可以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和转速

网友:
电网里面的控制,多来自于电机原理里面的知识,磁和电,这是学问,可惜俺没有系统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