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1驱动板链接不上,怀疑是芯片烧了

楼主:
如图:板子上STLINK 的红灯闪烁

  另外链接电脑会发现,STLINK返回的fail,没有链接到芯片

芯片部分也发热严重,怀疑是真的烧坏了

网友:
发热严重没有冒烟不一定烧

应该是电路哪里有问题,短路,过流

断开电机,再看

网友A:
之前是正常的吗?这种电机驱动板一般都有保护的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压,然后观察一下是哪些芯片发热。

或者断开其他电路或者电机之类的东西再观察。

观察一下其他各种现象。连接不到stlink确实是个问题。

每次通电不要太久,免得真烧了或者故障扩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正常的吗?这种电机驱动板一般都有保护的吧。

按理是有的,但是主控烫的一批,感觉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压,然后观察一下是哪些芯片发热。 或者断开其他电路或者电机之类的东西再观察。 观察一下 ...

之前可以正常转的,后来就只能启动的时候动一下,感觉像是电流不够给憋停了

后面就链接不上了

网友:
电机就是很容易烧的,保护要建立在代码调试正常后才能保护,调试的时候保护基本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可以正常转的,后来就只能启动的时候动一下,感觉像是电流不够给憋停了 后面就链接不上了

这种小电机,空载撑死几百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理是有的,但是主控烫的一批,感觉不对

应该是出问题了,具体怎么烧掉的,估计也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