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我在虚拟机里装的CCS3.3,编译提示出错。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再往前找第一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往前找第一个错误

前面没错误了。

网友:
error:symbol referencin errors- Debug /test.out not built

检查编译器和链接版本
某个库文件没有被正确链接。
某个源文件没有被包含在编译过程中。

网友:
虚拟机和CCS3.3的问题
是不是虚拟机的操作系统与CCS3.3兼容的问题。

CCS3.3好像应该是支持Windows XP、Windows 7等较旧的操作系统。

网友:
写一个很简单的代码也会报这个错误吗?

网友:
好了,加的库不对

网友:
。。。。。。。。。。。。。。。。。。。。。。。。。。飘过飘过